电阻温度系数值用正负来表示的原因

楼主:
多数贴片电阻器都规定了正负值,例如±100ppm/℃或±200ppm/℃。

这表明电阻值可能会因温度变化而向其中任一方向发生变化。

下面以厚膜贴片电阻器为例来说明其原因。

当厚膜贴片电阻器的温度特性不是线性变化的,当以横轴为温度、以纵轴为阻值时,会呈现出下图所示的下图变化曲线。

这种变化的行为是由厚膜贴片电阻器中使用的材料的温度特性造成的。

一般的厚膜贴片电阻器阻值变化行为

上图中横轴与纵轴的交点为基准温度,表示25℃(或20℃)常温。

在上图中,对于蓝线来说,由于正负斜率正好以该基准温度为中心进行交替,因此,在基准温度以下的区域,表现出电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的负斜率,在基准温度以上的区域,表现出电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加的正斜率。

然而,实际电阻体材料的温度与电阻值之间的关系曲线图顶点会有不同。

下面以下图中的①〜③为例进行说明。

下图的①〜③是同种材料的温度与电阻关系曲线图,由于材料的制造批次不同,故电阻的温度系数不同,所以图中顶点的位置也不同。

最终会导致不同产品批次产品的电阻温度系数存在差异,即使在相同的温度范围内使用电阻器时,电阻值变化的正负行为也存在因产品而异的温度范围。

[示例]

・对图中的顶点分别为①−80℃、②±0℃、③+100℃时进行比较

→对于①〜③来说,在−80℃〜±0℃、±0℃〜+100℃时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电阻值变化行为?

电阻值变化行为的批次差异

可见,即使在相同的产品和相同的温度范围内,不同的产品阻值变化行为也会不同,因此为了表示电阻值可能会向正或负两个方向变化,而将电阻温度系数的值规定为用正负表示。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