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这个电路的运放处于放大状态

楼主:
这是一个并联稳压电路,但是我没搞明白怎么判断这个运放处于放大状态,还有反馈电路是怎么运行的?求助各位专家

网友:
『反馈电路是怎么运行的?』

Vout高-->采样分压高-->运放输出高-->Q1集电极电压低。

结果是R3R4对Vout分压等于Vref。

网友A:
判断运放的反馈状态,只需分析输出变化对输入的影响即可,具体可见楼上分析。三极管在此包含在运放电路内,故考察“运放的输出”实际上考察的是三极管的输出,而三极管共射极电路是反相的,故反馈信号接到同相输入才构成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运放的反馈状态,只需分析输出变化对输入的影响即可,具体可见楼上分析。三极管在此包含在运放电路内, ...

感谢

网友B:
从采样电路过来以后,怎么反馈到比较检测的输入端的,是单纯的放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采样电路过来以后,怎么反馈到比较检测的输入端的,是单纯的放大吗?

运放的基础知识需要复习一下。反馈电压输入到运放反相端,同相端为基准电压,两者相减后被运放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