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自旋中 上旋和下旋 有什么区别,上和下是相对于什么来定义出来的?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电子自旋中 上旋和下旋 有什么区别,上和下是相对于什么来定义出来的?

网友:
{电子自旋中 上旋和下旋 有什么区别,上和下是相对于什么来定义出来的?}

"上“ 和 ”下“ 本来就是相对的概念。”下“ 是 ”上“ 的反面,”上“ 是 ”下“ 的反面、你把一个方向指定为 ”上“ ,那么与其相反的方向就是 ”下“。

网友:
”电子自旋“ ,下一步你可能要问 ”角动量为何只能是+1/2或-1/2,就不能是1/3或者2/3吗?

网友:
千万别把电子自旋看成是一个带负电荷的刚性小球在旋转,这样的图景是错误的。

网友:
杨振宁在1982年和1985年两次说:”我们已经对自旋有了最终的描述了吗?我不这样认为“。

网友:
差别要看在什么条件下,不能无前提。定义则是人为,正如磁极的南北,电荷的正负等。

别总是关注一些空洞的知识点,没有基础玩“文字游戏”没有任何意义,连谈资都不够格。学习想有成果和效率,需要系统化,基础则务必打好。

网友:
“上”,“下”  是电子自旋相对于能级轨道的角动量方向(z轴),它是人为选定的

网友:
我记得沿着旋转平面看,电子有顺时针旋转和逆时针旋转。是不是以竖起大拇指握拳头看,上旋属于逆时针旋转,下旋是顺时针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