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超声波二元气体浓度测定的问题?

楼主:
        论坛大神有人做过超声波二元气体浓度测定的研究吗?例如空氧混合气体测定氧气浓度,我看网上有这种传感器,但是更多的是电化学测定的。

网友:
可以去知网搜一些超声波测二元及多元气体的浓度问题

网友A:
主要原理就是超声波在不同气体中的传播速度不同,不过影响超声波的因素比较多,温湿度大气压都有影响

网友B:
说一下一氧化碳气体传感器的原理,可以借鉴

CO气体传感器为燃料电池型传感器,一氧化碳和氧气在工作电极和对电极上发生相应的氧化还原反应并释放电荷形成电流,产生的电流大小与一氧化碳浓度成正比并遵循法拉第定律,通过测定电流的大小即可判定一氧化碳的浓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一氧化碳气体传感器的原理,可以借鉴 CO气体传感器为燃料电池型传感器,一氧化碳和氧气在工作电极 ...

超声波几乎没有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理就是超声波在不同气体中的传播速度不同,不过影响超声波的因素比较多,温湿度大气压都有影响

有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推荐吗?

有更多,不过有的写的高大上,有的就是比较易懂,不过原理都是一样的,知网搜索超声波检测二元混合气体浓度,很早就有人做了,不过公认的测氧浓度最准的是顺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