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问题请教

楼主:
关于ADC的问题,采样频率是20K,信号重复频率是0-5KHZ, 这样采集到的样点是2000个,但是实际采集到的是1980个左右,和理论计算差大概20个点,有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用示波器设置20K,采集到的样点数大概差5个,电路里面的放大器,逐个测量,也是差5个左右。上位机软件处理,需要2000个点,都是按照理论计算来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些都是基于时钟的,而时钟有误差。解决方法是提高采样率。

网友:
我没太理解你的问题,你用的什么ADC?如果采样率是20Ksps,理论采集的样本数是2000个是怎么得到的?上位机需要处理的数据是示波器提供的还是你自己的采集电路提供的?

网友:
采样率是20Ksps,采集的正确样本数是每秒20,000个. debug 方式:

1. RTC 用的 Crystal Oscillator 的准确率最好不大于 10ppm.

2. 建议将取样下来的资料存成一个档案,利用 HxD 等软件(也可用 Matlab之类)来开启此16进制档案来比对每秒是否有20,000个样本数。

3. Debug时,可在取样的每秒开头插入RTC,并在每个取样资料完成时 +1 ,但不用将取样资料存下来,如此 Debug 用的每秒取样资料格式如 --- RTC,0,1,2,... 19,999.

网友:
对采样结果做计数,到2000再停止或处理。

主要原因可能是单词采样太慢,导致样本丢失。需要精确计算采样周期和采样时间的关系,保证相当大的时间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