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一个电源仿真方面的问题

楼主:
大家在做电源仿真的时候,电流密度设置多少,铜皮,过孔走线又怎么确定呀??

网友:
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呀

网友:
要看软件对话框怎么个输入级别

依据IPC275-A标准,电流与铜箔厚度、温升、线宽等有关。通常取电流密度30A/  mm²,铜皮最大通流能力按25℃ 50A/ mm² 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