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高端”气体检测仪的内部构造

楼主:
这是一个报废的多合一气体检测仪,RAE公司生产,型号是PGM-3000,能检测氧气、一氧化碳、硫化氢、可燃气体和VOC。

拆除背面的2颗一字螺丝就能取下前面传感器的面板,里边有5个气体传感器,上边3个传感器左边是PID(光离子化)传感器,非常贵,一个传感器要3000+人民币,主要用来检测VOC,中间是H2S传感器,右边是氧气传感器,下排左边是LEL(催化燃烧)传感器用来检测可燃气体,中间是一氧化碳传感器,右边是一个气泵。

检测仪使用这种可插拔的低座,报废的传感器用户可以自行更换。

底部是一个进气孔和6个用来充电和通信的电极。

  拆开后盖能看到里边的气泵(左上角)和2块电路板,左边是传感器扩展板,右边是主控和显示屏部分。

气泵使用触点连接,拆开后盖用力一拔就能取下。气泵也有寿命,损坏后需要由厂家更换。

电池使用12.21Wh的3.7V锂电池。

电池使用了大量的灌封胶,需要损坏外壳才能拆开。

 内部有一个电路板,上边多为一些贴片电阻,没有充放电保护芯片。

 主控和传感器板上都使用了三防漆,我把能看到丝印的器件型号都标在下图上了。

      传感器子板上使用的放大器主要由Linear和TI生产,用料比较扎实。

下面是器件手册和一些传感器检测方面的资料:

网友:
外表惨不忍睹 内部崭新依旧

网友A:
老古董了吧,想当年哥也是喜欢拆东西来研究,也特别喜欢修理一些坏了的小物件。

网友B:
这个外部看着真的是。。是我的话可能根本无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古董了吧,想当年哥也是喜欢拆东西来研究,也特别喜欢修理一些坏了的小物件。

还好,不算太老,校准日期到2016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外部看着真的是。。是我的话可能根本无法下手。。。

我也是戴着手套拆的,外边很黏,应该是类似灭火剂这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戴着手套拆的,外边很黏,应该是类似灭火剂这类的东西。

嗯嗯。这东西粘上估计很难弄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