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4的H桥驱动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好,最近在设计电机驱动板遇到一个问题,IR2104的LO输出PWM波形是正常的,但是HO就不正常了,几乎没有任何波形,只有一点点尖峰。

是电路有问题吗

原理图如下

示波器测试如下

(1)LO 和 GND之间波形

(2)HO和VS之间波形(几乎没有输出,只有一点点尖峰)

网友:
高端一点波形都没有么

检查一下是否测量方法的问题

网友A:
找到问题了,我二极管焊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我二极管焊反了...

哦,

因为看原理图没啥毛病

下管有波形,如自举正常,上管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