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风扇】开箱啦

楼主:
DIY 可充电三档小风扇 - 电源技术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首先感谢EEWORLD论坛,把这次DIY风扇的机会给我。

       昨天物资料已经收到,来一张配件全家福吧:

其中电容、LED灯、二极管、按键、usb插头都多给了几个。

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温度还是很高,关着膀子开干!

网友:
先找出原理图,认真学习一下,对应找出元件:

网友:
再看一下活动给出的资料,元件3D图,以及已经安装好的成品图片:

电容物料上没有标出容量,只能看效果图来对应按装了。

网友A:
原始工具上马,手头上没有锡浆,只能焊台上马,0603的电容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始工具上马,手头上没有锡浆,只能焊台上马,0603的电容有点难度:

只是温度不到,调高点就好焊接了

网友:
最起先开始焊CPU,因为看了看,它位于最中间,也是脚最多的:

网友:
接着从中间往外面先焊小的电容,再焊大一点的电容、二极管。但是焊到R1时,怎么也从元件中没有找到电阻,只有在料板上找到2K的电阻:

网友:
焊工到一段落,怎么看焊工都不行呀:

 到中午了,肚子闹革命,休息一会。

网友A:
突然我发现,我粘贴的图片怎么不正常了。。。。

网友:
吃完中午继续,物料包中没有找到插座,而且是2.0间距的排针,翻箱倒柜,还到找到了排针,但是就没有防反插功能了,所以要小心接线。。。。

网友:
接下来接上电池,接上电源、风扇:

 用电源供给5V,工作电流为420MA左右:

 按下按键,风扇转起来,由于有电源接入转速只有一档:

网友:
我还是喜欢放到平面上焊接

网友:
年纪大了,眼神不大好呀,还有就是手有点抖,不服老不行呀,折腾一天才弄好,现在想着怎么固定。

网友:
如果有锡浆就简单一点,风枪一吹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突然我发现,我粘贴的图片怎么不正常了。。。。

?是哪里觉得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哪里觉得不正常??

这里就有问题,这图本来不应该在这里的,结果自己跑到下面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就有问题,这图本来不应该在这里的,结果自己跑到下面来了。

图片添加后是需要自己插入的,是不是你插入图片的时候漏了这张图片了,所以他就跟在了最后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添加后是需要自己插入的,是不是你插入图片的时候漏了这张图片了,所以他就跟在了最后面?

我是直接CTRL+V来插入的,跟着回帖,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要是接着回帖就会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刷新过页面,或者是隔的时间久点就不会,这可能是网站缓存的BUG吧。建议修复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CTRL+V来插入的,跟着回帖,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要是接着回帖就会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刷新过 ...

好的。谢谢反馈。我找技术那边看一下。你用的什么浏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反馈。我找技术那边看一下。你用的什么浏览器?

微软的EDG,最近感觉微软的EDG还是挺好用的,CPU占用、内存占用相比谷歌好多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CTRL+V来插入的,跟着回帖,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要是接着回帖就会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刷新过 ...

您好,这个bug已经修复,后续在发帖或回帖过程中可以再观察下,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

网友:
不错,这个风扇做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