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红外遥控器

楼主:
网上搜到的资料

这种红外遥控器一次发送32个码,9ms高电平和4.5ms低电平,然后就是8位地址码,8位地址反码,8位命令码,8位命令反码

但是我实际测试,

发现第一个8位固定是0X00,第二个固定是0XF7,并不是地址反码,后面的16位是正确的,

我就想问下,第一个跟第二个8位,应该不是反码的关系对吧?? 因为我换了2个遥控器,换了多种程序,都是这种结果

网友:
红外遥控的传输协议非常多,发送地址反码的仅限于 NEC 协议。你这个遥控器用的什么协议最好问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