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串行通讯方式一中,定时器1给串口模块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时钟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huo_hu   参与回复

请问51单片机串口通讯方式一中,定时器1给串行模块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时钟,这时钟由定时器1的溢出来产生吗,这个溢出是什么,哪位有比较详细的资料,谢谢大家。

网友:
『定时器1给串行模块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时钟』

这个时钟信号,就是一个矩形波,其频率由单片机石英晶体振荡频率、定时器重装值、PCON最高位共同确定。

网友:
『这时钟由定时器1的溢出来产生吗』

是的,由定时器1的溢出产生。

网友A:
『这个溢出是什么』

定时器/计数器的溢出,就是定时器/计数器不断计数,到定时器/计数器计满,又计一个数,导致定时器/计数器各位均进位,定时器/计数器各位均变成0,定时器/计数器进位。这个进位,就是定时器/计数器的溢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溢出是什么』 定时器/计数器的溢出,就是定时器/计数器不断计数,到定时器/计数器计满,又计一个 ...

谢谢,定时器的溢出,它的溢出标识位会置1,但是它仅是寄存器中的一个位,这跟 给 串行通讯模块 提供的 时钟 是两码事呀,具体给 串行通讯模块 提供的 时钟 是如何产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溢出是什么』 定时器/计数器的溢出,就是定时器/计数器不断计数,到定时器/计数器计满,又计一个 ...

『这个溢出是什么』

具体到51单片机波特率的产生,因使用定时器/计数器的低8位计数,所以计数到255(0XFF)又来一个数(输入一个脉冲),定时器/计数器1低8位变成0(同时高8位存储值重装入低8位),进位使得定时器/计数器的进位位变成1(这个进位位是程序不可见的),这就是定时器/计数器1低8位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定时器的溢出,它的溢出标识位会置1,但是它仅是寄存器中的一个位,这跟 给 串行通讯模块 提供的 ...

『定时器的溢出,它的溢出标识位会置1,但是它仅是寄存器中的一个位』

不是 “寄存器中的一个位”,而是寄存器外面的一个位。当然,程序不可见而已,该位物理上和寄存器其它位并无多大区别。

『这跟 给 串行通讯模块 提供的 时钟 是两码事呀』

你考虑定时器/计数器的最低位。最低位为1时再计一个数,最低位变成0,这就是最低位的 “溢出”。该溢出信号就是次低位的输入信号,使次低位加1。定时器/计数器当做16位使用时,低8位的溢出信号就是高8位的输入信号。依此类推,定时器/计数器低8位的最高位(就是第7位)的溢出信号当然可以是某个模块的输入信号,也就是串行通讯模块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定时器的溢出,它的溢出标识位会置1,但是它仅是寄存器中的一个位,这跟 给 串行通讯模块 提供的 ...

『这跟 给 串行通讯模块 提供的 时钟 是两码事呀』

由前帖分析叙述,定时器/计数器1低8位的溢出和为串行通讯模块提供的时钟,就是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定时器的溢出,它的溢出标识位会置1,但是它仅是寄存器中的一个位,这跟 给 串行通讯模块 提供的 ...

由你提的问题,好像没有看过《数字电路》教材。这是个缺憾,应该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定时器的溢出,它的溢出标识位会置1,但是它仅是寄存器中的一个位,这跟 给 串行通讯模块 提供的 ...

《数字电路》中讲各种各样的门电路,如与门或门非门等等,还讲各种各样的触发器,例如RS触发器JK触发器等等。单片机以至于更复杂的CPU,就是由各种门各种触发器组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中讲各种各样的门电路,如与门或门非门等等,还讲各种各样的触发器,例如RS触发器JK触发器等 ...

好的。感谢。我是得找本数字电路好好学学。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感谢。我是得找本数字电路好好学学。非常感谢。

『我是得找本数字电路好好学学』

模拟是数字的基础。如果《模拟电路》没有学过,至少先找本模拟电路教材看看。倒不一定仔细阅读,但教材里面都讲了些什么应该知道,需要用到时可以迅速查到。

网友C:
老掉牙的东西甭研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掉牙的东西甭研究了

谢谢。那研究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你提的问题,好像没有看过《数字电路》教材。这是个缺憾,应该补上。

几年前第一次学51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学过《数字电路》,当时感觉就像看天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研究啥呢?

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