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OPA842的高频电路的电压跟随器

楼主:
 本人菜鸟设计了一个OPA842的电压跟随器,用在电赛的高频题上,为了避免模块之间阻抗匹配问题,所以在每个模块后面接了一个电压跟随器。

大家帮我看看我设计的电压跟随器对不对或者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网友A:
-IN 与 Out 之间不要直接短接,用25Ω电阻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 与 Out 之间不要直接短接,用25Ω电阻连接。

和输入端进行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 与 Out 之间不要直接短接,用25Ω电阻连接。

限流?

网友A:
大凡这种带宽很宽的运放,要小心阅读芯片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凡这种带宽很宽的运放,要小心阅读芯片说明书。

我确实没仔细看,数据手册我当时就看了外围电路,发现没有跟随器我就跳过了,长记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