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51单片机中 IE寄存器中的EX0位和 TCON寄存器中的IE0位是不是重复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jimtien   参与回复

请问  51单片机中 IE寄存器中的EX0位和 TCON寄存器中的IE0位是不是重复,从下图的资料中看,这两位不都是用于 INT0 可不可以产生中断的吗,这不是重复吗?

网友:
『51单片机中 IE寄存器中的EX0位和 TCON寄存器中的IE0位是不是重复』

不是重复。

IE0是外部中断边沿触发标志位,当该引脚出现下降沿时置位,执行中断程序时硬件自动消除。IE0并不能控制是否允许中断。

网友:
不知道你看的是哪本教材。说IE0是 “中断允许标志位”,那是彻头彻尾的胡说。

网友:
不过,你看的这本教材TCON寄存器功能列表下面对IE0的解释 “为外部中断 INT0的请求标志位……” 是正确的,但表中说IE0是 “中断允许标志位” 则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