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基于Access数据库的集成库设计

楼主:
近期在看集成库相关的问题,发现网上的部分资料有些地方讲的不是很清楚,以下为我认为讲的比较全的,特此分享出来,

以下信息均来自网络,非非本人所写,不过经验证是没有问题的。

1.Excel数据库与Access数据库设计方法类似,但是Access数据库支持在线(AD打开的情况下)修改数据库文件,而Excel数据库不支持。

2.Excel数据库能针对元件进行分类(在Excel表里分类),方便管理。

3.Access数据库貌似不能分类。(我没找到方法,若有高人有方法做到请发表您的见解)

数据库集成库的好处:

1.方便管理;

2.能导出元件的料号,描述,厂商,价格的信息到BOM表中。

建立元器件Access数据库

如上图中,设计好表中的字段名称和数据类型。

ID 是标识 元件的唯一 标号

Part Number 是标识 元件的料号

Part Type 是标识 元件的名称,类型

Description 是标识 元件的详细描述

Value 是标识 元件的值的大小

Library Ref 是标识 元件在原理图封装库中的名称

Library Path 是标识 元件的原理图封装库的路径

Footprint Ref 是标识 元件在PCB封装库中的名称

Footprint Path 是标识 元件的PCB封装库的路径

其他属性:

Tolerance 是标识 元件的精度

ComponentLink2URL 是标识 元件的网址

Suppiler 是标识 元件的支持厂商

在这里,Library Path和Footprint Path的路径,我采用相对路径。

如上图:

PCB和SCH库路径,access数据库文件,DbLib集成库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

在Access数据库中填好元件相关信息,数据库就建立完成。

由于元件的种类很多,所以最开始建立数据库会很繁琐。

建立DbLib集成库

如图:

选择Database Library

建立一个空的DbLib文件。

第一步:打开Access文件,

第二步:连接数据库。(在使用Access2007时,需要安装AccessDatabaseEngine2007支持包),否则连接失败。AccessDatabaseEngine2007支持包我放在压缩文件中。

如上图设置,选择Access 2007,

Single Key 选择 ID,(唯一编号), 料号并不是唯一编号。

设置Value值为可见。

导入DbLib集成库

图1

图2

设置显示的列:

在箭头处,右击鼠标,选择 Select Columns。

添加自己需要显示的列。

设置完成后,效果如下图:

画一个例子:

生成PCB:

导出BOM表

如下图:

设置如下图:

设置完成,点击Export,导出BOM表。

BOM表如下图:

在这里,我借用了AD官方提供的xtl模板。

在xtl模板中添加自己需要导出的参数。

xtl模板设置如下:

= 后面修改为自己的需要的参数,这些参数必须在数据库中有,才能成功导出。

网友:
以下为  MrKingMCU分享的两篇相关帖子

Altium+Access 自己动手创建小公司自己的库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4609-1-1.html

自用Altium+Access库免费共享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9819-1-1.html

网友:
AD的这个基于Access数据库确实是高级用途,

元件库多了,还是数据库集成库管理起来方便

不过掌握方法,看起来不那么好掌握

网友:
首先向大神学习!准备做一个数据库物料有5万多种,刚好此贴有很多帮助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