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蓄电池给一个DCDC电路供电的话 ? 我怎么确定这个蓄电池的功率够不够呢?

楼主:
用蓄电池给一个DCDC电路供电的话 ? 我怎么确定这个蓄电池的功率够不够呢?

这个问题怎么想觉得怎么矛盾,用蓄电池直接给负载供电 或者用交流直的电源供电有什么区别吗 ?

蓄电池老化之后 呢? 电压不够了 ? 电压不够 意味着输出功率降低吗 ?如果接DCDC负载的话,如果电池电压降低了,那电流不是变大了吗 电压降低了,同时电流变大了 ,一个变大一个变小怎么说明功率降低了呢?

网友:
你需要了解电池规格,了解最大输出电流、额定电压或最大功率。蓄电池一般适合移动的、没有电网的或者电网不稳定的场合。电池老化会影响容量,不影响电压,电池电压会随着放电降低,低到下限就需要充电,充电后电压又会恢复;同等输出功率,电压降低意味着需要更高的电流,如果电池的最大输出电流不变,电压降低了最大输出功率也会相应降低。

网友A:
老化之后,电压不够了,我的感觉好象是在充入的电量相比以前少了。电压还是可以充到预定电压的,只是内阻加大,在输出相同功率的前提下,自身消耗的电量增大。

网友:
好比用牛拉车,总得知道车有多重吧

然后确定用几头牛,多大的车

应该先知道负载大小

然后确定蓄电池容量

电池容量一般是AH即安时,也有按wh(瓦时)的

网友:
按AH计算,举例,10Ah的电池,以5A电流放电到终止电压时间不得小于120min

12V系列电池的终止电压为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化之后,电压不够了,我的感觉好象是在充入的电量相比以前少了。电压还是可以充到预定电压的,只是内阻加 ...

所以算的时候要留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