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tle ESP32-C3测试(二) 使用IDF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
如果想使用SDK进行开发就需要ESP32C3的开发包,这个开发包除了C/C++编译器还有厂家的烧录软件等必备的配套的开发软件。那么本期就来对IDF进行测试和环境搭建。其实这个过程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的。

1、首先,开发环境的资料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cts/esp-idf/zh_CN/latest/esp32c3/get-started/index.html

ESP-IDF (Espressif IoT Development Framework)是一个软件包,该软件除了配套的软件外,绝对大部分都为开源的软件包合集,所以在安装这些包之前是需要安装这些软件的,最为头疼的是我的电脑上有一些已经安装好了的软件,这些象python、cmake、ninja等软件这可能会造成冲突,所以将这些软件都升级为最新的版本。这些软件不需要卸载也可以使用。我本人是不喜欢使用各种插件的安装方式,这种方式容易对其它开发造成干扰,所以就选择了单独安装IDF包的方案。

安装程序会安装以下组件:
内置的 Python
交叉编译器
OpenOCD
CMake 和 Ninja 编译工具
ESP-IDF

以上除了OpenOCD和ESP-IDF不是安装好的,其它我都安装了,(OpenOCD这里好象没有用到,我的PC中只是将其从PATH中去掉了,)交叉编译环境是可以用ESP-IDF安装的,所以我也没有提前安装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python需要安装pip功能。

2、我直接使用了esp-idf-v4.4.zip的压缩包进行了解压,没有使用集成的安装环境。解压后的目录中有一个install.bat的文件,可以在命令行下执行该文件。

 执行install esp32c3

 执行完成后就会安装好idf环境了,也包括risc-v 编译环境。

3、编译hello_world工程

helloworld项目在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idf/tree/2761ad4865919693fcd02f4096711ba0fd0f6271地址下,将该项目git到本地就可以打开了。

cd %userprofile%\esp\hello_world
idf.py set-target esp32c3
idf.py menuconfig

按照可以完成项目的准备工作,这个过程只是使用cmake生成了一个项目。在执行命令前,一定要执行export.bat命令。这个命令为你设置各种环境变量。

idf.py menuconfig这个命令暂时没啥用,可以使用默认的就可以。

4、构建项目

上面只是cmake生成一个项目,使用idf.py build命令才可以真正生成bin文件。

 命令顺利执行完成后就可以听到bin文件了。

5、烧写bin文件到flash中

使用命令idf.py -p <PORT> flash

<PORT>是你pc上的设备生成的串口号,我的设备串口号是COM14,所以我的命令是idf.py -p com14  flash

如果烧录失败,可能是设备没有进入烧录状态,这时需要将设备的第九脚 PIN9和GND连接,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烧录失败,可能是设备没有进入烧录状态,这时需要将设备的第九脚 PIN9和GND连接,重新上电就可以了。感觉第一次要短接,后面好象就不用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