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6750测评】测试I2C与ADS1115通信

楼主:
    HPM6750有4个I2C,HPM6750EVKMINI排针引出了2个I2C,模块侧有上拉电阻,所以使用板子上的I2C0,但比较遗憾的是HPM6750的I2C最高速度只支持1000k,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支持3.4M。

    ADS1115是TI家的兼容 I 2C 的 16 位高精度低功耗模数转换器 (ADC),I2C的最高速度是3.4M,本来想测一下3.4M的I2C,后来查看HPM6750的手册看不支持3.4M。

    找了个ADS1115模块,连接杜邦线开干

    主要程序如下:

    1.初始化I2C,速度为1000K

    init_i2c_pins(TEST_I2C);
    i2c_config_t configi;
    uint32_t freq;
    configi.i2c_mode = i2c_mode_fast_plus ;//i2c_mode_normal
    configi.is_10bit_addressing = false;
    freq = clock_get_frequency(TEST_I2C_CLOCK_NAME);
    stat = i2c_init_master(TEST_I2C, freq, &configi);
    if (stat != status_success) {
        return stat;
    }

    2.定义I2C地址,因为我接线将ADS1115的ADDR直接接地,所以I2C地址为0x48

    #define ADS1115_WRITE_ADDRESS        (0x90>>1)//0x90
    #define ADS1115_READ_ADDRESS         (0x90>>1)//0x91

    3.配置寄存器

    void ads1115_config_register(uint8_t pointADD,uint8_t configH,uint8_t configL)
    {
        uint8_t reg_data[3]={pointADD,configH,configL};
        if (status_success != i2c_master_write(TEST_I2C, ADS1115_WRITE_ADDRESS, reg_data, 3)) {
            printf("IIC write failed");
            printf("ads1115 Config Register error!!!\r\n");
            while (1) {
            }
        }

    }

    4.读数据

int16_t ads1115_read_data(void)
{
    int16_t data;
    uint8_t rx_data[2]={0};

    if (status_success != i2c_master_write(TEST_I2C, ADS1115_WRITE_ADDRESS, 0x00, 1)) {
        printf("IIC write failed");
        printf("ads1115 convert Register error!!!\r\n");
        while (1) {
        }
    }

    if (status_success != i2c_master_read(TEST_I2C, ADS1115_READ_ADDRESS, rx_data, 2)) {
        printf("IIC read failed\n");
        printf("ads1115 read data error!!!\r\n");
        while (1) {
        }
    }

    data=rx_data[0]<<8 | rx_data[1];
    return data;
}

    5.获取电压值

double ads1115_get_voltage_val(uint8_t pointADD,uint8_t configH,uint8_t configL)
{
    double val;
    int16_t ad_val;

    ads1115_config_register(pointADD,configH,configL);
    delay_ms(10);//等待10ms
    ad_val=ads1115_read_data();
    if((ad_val==0x7FFF)|(ad_val==0X8000))//是否超量程了
    {
        ad_val=0;
        printf("over PGA\r\n");
    }

    switch((0x0E&configH)>>1)//量程对应的分辨率
    {
        case(0x00):
            val=(double)ad_val*187.5/1000000.0;//
        break;
        case(0x01):
            val=(double)ad_val*125/1000000.0;
        break;
        case(0x02):
            val=(double)ad_val*62.5/1000000.0;
        break;
        case(0x03):
            val=(double)ad_val*31.25/1000000.0;
        break;
        case(0x04):
            val=(double)ad_val*15.625/1000000.0;
        break;
        case(0x05):
            val=(double)ad_val*7.8125/1000000.0;
        break;
    }
    return val;

}

    6.下载程序分别测试0V和3.3V

    总结:1.HPM6750的I2C最高速率目前是1000K,2.HPM6750的库中I2C是给7bit地址,读写函数自动移位和增加读写位,所以只需要定义I2C从机实际地址就可以。

网友A:
象这种采样不是要求速率快吧,1000K,估计要比转换速度快很多了,够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这种采样不是要求速率快吧,1000K,估计要比转换速度快很多了,够用了吧。

我一般喜欢在I2C上会带很多芯片,速度快了处理起来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