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9211 RGB/MIPI/LVDS转RGB/MIPI/LVDS 成熟方案资料分享

楼主:
编辑

一、 LT9211 芯片概述

LT9211 可以实现单路 MIPI DSI/CSI-2 或单路/双路 LVDS 或 TTL 视频信号之间

的互转,24 位 TTL 转 24 位 TTL 或两组外同步 TTL 之间的互转除外,最大支持

200MHz 像素时钟,一般 1920x1200 及以下分辨率都可支持。另外,LT9211 也支持

MIPI 一分二、MIPI 延长等应用。U5 版本可支持 CSI 连续时钟的 RAW data 延长。

详见 LT9211 datasheet。

应用: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车载显示器、收银机、广告机、VR、投影仪等。

二、LT9211 硬件设计说明

2.1 MIPI

MIPI 输入有两个通道,但我们 只支持 1 通道 MIPI 输入 ,故 A,B 通道二选

一,注意线序以及正负, 不建议 更改线序,如果确实必要,可以通过代码配置

lane swap。MIPI 输出方面,LT9211 可以输出 2port 完全一样的 MIPI 信号,其他

同 MIPI 输入。MIPI 输入信号要求是:Video 模式(不支持 command mode),建议

关闭展频。另外 MIPI repeater 支持 RAW 格式输入。

2.2 LVDS

支持单/双路 LVDS,单路 LVDS 最大支持 100MHz 像素时钟,两路最大支持

200MHz,注意线序以及正负, 不建议 更改线序,如果确实必要,可以通过代码配

置 lane swap。2port LVDS 的 A,B 通道可以通过代码交换,默认 A 奇 B 偶。

LVDS 不支持 YUV 格式 ,LT9211 只支持 RGB 格式的 LVDS。

2.3 TTL

BT1120/BT656 等内同步信号没有 HS,VS,DE 信号线,RGB 则是外同步信号,

需要接上 HS,VS,DE 信号。LT9211 用 GPIO0-GPIO7 作为 D0-D4,HS,VS,DE 使用。

RGB565,RGB666 要低位悬空,接每组的高位。

2.4 其他注意事项

LT9211 晶振使用外部无源 25MHz(25MHz±20ppm)晶振, 不能随意更改 为其

他频率或者有源晶振。

外部电阻 REXT 用于匹配芯片内部基准电流,选用 6.04K±1%精度电阻,同

样 不可随意更改 阻值

VCCIO 在 输入输出都是 MIPI/LVDS 信号时接 1.8V ; 输入或输出包含 TTL 信号

时,VCCIO 和 TTL 电平保持一致 。VCCIO 和 I2C、复位、INT 等电平没有关系,

I2C、复位、INT 都兼容 1.8V 或 3.3V 上拉。

LT9211 需要外部 MCU、主控或其他 I2C 主设备通过 I2C 控制,参考 MCU 为新

唐 N76E003,如果选用参考 MCU 则不需要移植代码,烧录 hex 固件到 MCU 即可;如

果选用其他 MCU 或者主控来控制,则需自行移植代码,并且在 I2C 通路上串接 0 欧

电阻,方便后续用 MCU 调试。

如果客户对我们芯片或者相关应用不熟悉,建议完全 follow 我们参考设计

来做。

三、软件配置说明

0、所有软件调试都是在硬件没有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调试前需要 先检查硬

件原理

1、MIPI 输入需要改哪些参数?

1.1 MIPI lane 数: 寄存器 0xd000

HDMI_WriteI2C_Byte(0xff,0xd0);

HDMI_WriteI2C_Byte(0x00,MIPI_LANE_CNT); // 0: 4 Lane / 1: 1 Lane

/ 2 : 2 Lane / 3: 3 Lane

1.2 MIPI CSI 输入设定

默认是 DSI 配置,加入以下配置即为 CSI 输入设置:

HDMI_WriteI2C_Byte(0xff,0xd0);

HDMI_WriteI2C_Byte(0x04,0x10);

//bit4-enable CSI mode

HDMI_WriteI2C_Byte(0x21,0xc6);

1.3 MIPI RX PLL :根据时钟来设置,dessc pll 是自动化的模块

HDMI_WriteI2C_Byte(0xff,0x82);

HDMI_WriteI2C_Byte(0x2d,0x48);

if((video_format->pclk_khz) < PCLK_KHZ_44000)

其他

1.8V和3.3V电源§

替代LVDS/TTL/MIPI§

MIPI/LVDS的输入和输出配置突变器和分配器支持§

MIPI-LVDS电位移位器FPGA应用§

支持100KHz和400KHzI2C从§外部25MHz±200ppm晶体参考时钟首选§

温度范围:-40°C~+85°C§

包装在QFN647.5毫米x7.5毫米

一般说明

LontiumLT9211是一个高性能的转换器,可以在MIPIDSI/CSI-2/双端口LVDS和TTL之间互转换,除了24位TTL到24位TTL。LT9211反序列化输入的MIPI/LVDS/TTL视频数据,解码数据包,并将格式化的视频数据流转换为AP和移动显示面板或摄像机之间的MIPI/LVDS/TTL发射机输出。LT9211可作为2端口MIPI/LVDS中继器使用,支持最大14dB输入均衡和可编程预强调,以提高性能。

LT9211也可以作为MIPI/LVDS突变器和分裂器使用。对于MIPI中继器、诱变器和拆分器,我们不支持CSIRAW格式

LT9211采用先进的CMOS工艺制造,并以7.5x7.5mmQFN64包实现。此包符合RoHS,指定从-40°C到+85°C。

应用范围

移动系统l

手机手机l

数码摄像机l

数码静止相机l

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l

汽车显示和相机系统

网友:
好的方案。好的分享,共同进步 。

网友:
我公司主要致力于驱屏转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