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这是什么状态?

楼主:
现象是这样的,有一个产品,长时间放置不用,大概两个星期。在长时间放置不用之前,设备放电到无法开机,此时锂电池电压约2.8V左右。今日,检测电池电压居然为0V。充上电电池电压在2.5V,充了约10分钟电池电压还是不变。这种情况电池已经永久损坏?该如何拯救这种电池?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大家一起来探讨探讨~

网友A:
『充了约10分钟电池电压还是不变』

再充一段时间试试看。

网友B:
调整充电电压直至略微有充电电流为止。时刻关注充电电流,电流大了,应当立即减小充电电压一般不应超过200毫安。五分钟后取下电池测量电压,这时电池电压应当上升好多。否则电池已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了约10分钟电池电压还是不变』 再充一段时间试试看。

我试试多充一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整充电电压直至略微有充电电流为止。时刻关注充电电流,电流大了,应当立即减小充电电压一般不应超过200 ...

【调整充电电压直至略微有充电电流为止。】充电电压最大可调整到多少V?锂电池,4.2V的。

网友D:
锂电池一般都有保护板,防止短路、过放电,电压低到一定程度,保护板的MOS就会关断无输出。如果充电一段时间还是无电压,可以直接看看锂电池的电芯有没有电压。

网友E:
你可以监控下是否有充点电路,有的电池需要激活一下,就是用高于电池电压激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一般都有保护板,防止短路、过放电,电压低到一定程度,保护板的MOS就会关断无输出。如果充电一段时 ...

直接越过保护板,看看电芯电压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监控下是否有充点电路,有的电池需要激活一下,就是用高于电池电压激一下

4.2V锂电池,拿5V的电压充的。

网友E:
没有充电电路吗?不会是直连吧,电池都有保护板,有可能过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充电电路吗?不会是直连吧,电池都有保护板,有可能过压保护

有一个LN2054充电IC。但是它不管放电。

网友E:
多充一会再看吧,我这有个放了两年的电池,也是一点点呀都没有了,希望是能冲进去的,不过容量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充一会再看吧,我这有个放了两年的电池,也是一点点呀都没有了,希望是能冲进去的,不过容量变小了

嗯嗯,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越过保护板,看看电芯电压是吧。

网友F:
电池过放电,电池充电时的电压会很低,充电器功率小,充电就会很慢。要看一下有没有在充电,量一下充电电流,有充电电流,说明在充电,如果没有充电电流,就不用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过放电,电池充电时的电压会很低,充电器功率小,充电就会很慢。要看一下有没有在充电,量一下充电电流 ...

如果有很小的电流,也说明在充电,这个电流是uA级别的还是10mA以内级别的?

网友G:
充半个小时,记下断充时电压,放置半个小时,如果电压跌到1V以下,电池基本不可用。

网友:
另外充电电压不要高于4.2v,5v充电最后肯定过充损坏,即便是激活也要保证电池两端电压不高于4.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整充电电压直至略微有充电电流为止。】充电电压最大可调整到多少V?锂电池,4.2V的。

锂电池的最高允许充电电压应该限制在4.2伏。但是对于一点电压都没有的锂电池初次充电的,电压可以大于4.2伏。直至出现充电电流,这时应该慢慢降低充电电压(维持在有微小电流的电压)锂电池一旦出现充电电流,这个电流就会慢慢地增大,当充电电流达到200毫安时再慢慢的降低充电电压,进入正常充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充半个小时,记下断充时电压,放置半个小时,如果电压跌到1V以下,电池基本不可用。

我尝试一下,告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