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ALL ADDR16这条指令,ADDR16是两个字节,再加上指令码一个字节,为什么是PC+2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jimtien   参与回复

LCALL ADDR16这条指令,ADDR16是两个字节,再加上指令码一个字节,为什么是PC+2 ,  不应该是(PC)+3 吗?

网友:
『LCALL ADDR16这条指令,ADDR16是两个字节,再加上指令码一个字节,为什么是PC+2 ,  不应该是(PC)+3 吗?』

教材确实错了。应该是(PC)+3。

网友:
你需要弄明白:LCALL    addr16 这条指令执行之后接着执行哪个地址的指令,而为了执行此地址的指令,PC 应该是什么值。

网友:
你说『ADDR16是两个字节,再加上指令码一个字节,为什么是PC+2 ,  不应该是(PC)+3 吗』,是错误地理解为执行 LCALL    addr16 之后,执行 LCALL    addr16 下面那条指令。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网友:
看得真够仔细,这种错误都能发现。

网友:
楼主这次真发现了个书本问题。LCALL 是三字节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