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附图中的Tx和INTX有什么区别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jimtien   参与回复

请问下图中红色箭头标注的Tx和INTX有什么区别,2处  INTX上方的划线,是代表这个INTX过来的是低电平吗,

网友A:
INTx上面的横线,表示低电平有效。C/T上面的横线也是表示低电平有效(高电平为定时器,低电平为计数器,对引脚脉冲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x上面的横线,表示低电平有效。C/T上面的横线也是表示低电平有效(高电平为定时器,低电平为计数器,对引 ...

谢谢。请问下图中红色箭头标注的Tx和INTX有什么区别?

网友:
『请问下图中红色箭头标注的Tx和INTX有什么区别』

定时器/计数器在计数器方式工作(C/T为0)时,对Tx引脚上的脉冲计数。当GATE=0且TRx=1时,INTx引脚控制定时器/计数器的启/停(高电平计数,低电平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下图中红色箭头标注的Tx和INTX有什么区别?

Tx和INTX这些功能,从图中即可看出来。左边的开关由C/T控制,开关倒向上时对单片机时钟计数,是定时器,开关倒向下时对外部信号计数,是计数器。右边开关由控制信号K控制,控制信号K就是下面与门(标有&符号的那个方框)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下图中红色箭头标注的Tx和INTX有什么区别?

之所以看不出这两个引脚功能有什么区别,恐怕是你不知道图中那个与门和那个或门还有非门的功能。这些在《数字电路》教材中均有叙述。所以,看看《数字电路》教材还是有必要。当然,不必全看,逻辑式化简等等就不必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下图中红色箭头标注的Tx和INTX有什么区别?

如果理解图中各方框的功能,这两个引脚的功能应该是一望而知的。

网友:
上划线是说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有效,Tx是说T1,T2定时器/计数器输入脚,/Intx说的是外部中断输入,这个都是51单片机特有的,然后不要老是发些低级问题刷屏,百度下或认真研究下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