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不精密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如附图电路及参数,当I_in达到1.8V时,与I_in+半轴不能重合,50hz交流信号,示波器的测量功能测试平均值,差了40mV.

请问下,这个怎么降低误差?还是电路本身缺陷 ?

网友A:
你使用的六个电阻,都是误差0.1%的精密电阻?实际测量过没有?

网友:
R46 = 0 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六个电阻,都是误差0.1%的精密电阻?实际测量过没有?

这个买的是台湾光颉的,信号什么都正常。贴片电阻,四线不好测的。

网友:
这个二极管焊的时候拿的是MMDL770T1G,反相漏电流很小,有空调的

,如果确实怀疑这个问题,我试试。

网友: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纠结不了。

网友B:
从波形看,正弦波失真比较大,按理说这个电路的失真不应该这样大的。

也许是输入波形已经失真了,否则要查查为什么失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波形看,正弦波失真比较大,按理说这个电路的失真不应该这样大的。 也许是输入波形已经失真了,否则要 ...

好的,测试的 时候我对比下输入的正弦,这个黄色是电网、过变压器、过电阻分压,过仪表运放后的波形 。输入没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