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小型气象站】+ 硬件设计,发板打样

楼主:
电路设计比较简单,主要是供电,串口屏,运行灯,DHT11、485和PM2.5模块,其中485是用来读取风速和风向数据的,暂时不用板载液晶,是因为目前工作上串口屏用的比较多,所以首选串口屏显示,目前线路板上周已经发出打样,当前还未收到。

网友A:
串口屏可以去迪文官方申请,方案做好了可能还可以有奖金得哦。

网友B:
硬件电路是电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硬件电路设计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电路系统的性能

网友C:
风速风向数据是如何检测的?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屏可以去迪文官方申请,方案做好了可能还可以有奖金得哦。

迪文屏的设计确实不错,就是散热有点大

网友D:
我最近搞了淘晶驰的串口屏,感觉也还不错~

网友:
板子画的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屏可以去迪文官方申请,方案做好了可能还可以有奖金得哦。

之前申请过,公司这边也在用迪文的串口屏,所以索性就行迪文屏当显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电路是电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硬件电路设计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电路系统的性能

第一版测试用,因为都是弱电,所以布局上就简单一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风速风向数据是如何检测的?什么原理

之前做过水文一起,考虑直接采购成品风速风向传感器,485输出数据,风向的原理实际就是个指向0~365°,根据度数判断风向,风速我感觉其实和电机测速差不多。采用红外或者超声波测速的技术上会复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搞了淘晶驰的串口屏,感觉也还不错~

我这边用迪文的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之前做过水文一起,考虑直接采购成品风速风向传感器,485输出数据,风向的原理实际就是个指向0~365° ...

有一个三相超声波的传感器,不过那玩意看着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三相超声波的传感器,不过那玩意看着都贵

找过超声波环能器,但是没有找到,估计只能找厂家或者代理

网友F:
如果是要擺在戶外,建議把DHT11更換成其他的溫溼度傳感器,比如SHT20或者其他的傳感器。
DHT11一受到較強的氣候干擾會容易損壞,之前做期末專題就有遇到這個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要擺在戶外,建議把DHT11更換成其他的溫溼度傳感器,比如SHT20或者其他的傳感器。 DHT11一受到較強 ...

好的,第一版的硬件先实现功能,后续第二版的时候,去更换为SHT20或者SHT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