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IC卡应用电路的芯片,做过IC卡仪表的欢迎来指导

楼主:
最近接到一个做水控机的活,买了一个成品研究,发现上面有个IC卡部分的电路,芯片没有查到。虽然要做的方案去掉了IC卡部分,但还是想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麻烦做过IC卡表的朋友给指导一下。芯片的丝印可能被修改了,图片中有管脚的提示。感谢啦!

网友A:
看封装和丝印貌似是定制芯片

或者某MCU厂商灌入了专用于水控机的专用MCU

类似控制豆浆机的芯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封装和丝印貌似是定制芯片 或者某MCU厂商灌入了专用于水控机的专用MCU 类似控制豆浆机的芯片一样

感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