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鑫ESP32-S3-BOX-LITE点亮RGB灯

楼主:
首先,我们从官网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cts/esp-idf/zh_CN/stable/esp32s3/get-started/windows-setup.html#get-started-windows-tools-installer下载IDF工具。

打开command工具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

进入工程文件夹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d ./examples/get-started/blink

编译工程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idf.py build
Executing action: all (aliases: build)
Running ninja in directory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build
Executing "ninja all"...
[0/1] Re-running CMake...
-- ccache will be used for faster recompilation
-- Building ESP-IDF components for target esp32s3
-- Project sdkconfig file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sdkconfig
Loading defaults file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sdkconfig.defaults...
-- App "blink" version: v4.4.2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build/esp-idf/esp_system/ld/memory.ld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system/ld/esp32s3/sections.ld.in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rom/esp32s3/ld/esp32s3.rom.ld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rom/esp32s3/ld/esp32s3.rom.api.ld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rom/esp32s3/ld/esp32s3.rom.libgcc.ld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rom/esp32s3/ld/esp32s3.rom.newlib.ld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rom/esp32s3/ld/esp32s3.rom.version.ld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rom/esp32s3/ld/esp32s3.rom.newlib-time.ld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soc/esp32s3/ld/esp32s3.peripherals.ld
-- Components: app_trace app_update asio bootloader bootloader_support bt cbor cmock coap console cxx driver efuse esp-tls esp32s3 esp_adc_cal esp_common esp_eth esp_event esp_gdbstub esp_hid esp_http_client esp_http_server esp_https_ota esp_https_server esp_hw_support esp_ipc esp_lcd esp_local_ctrl esp_netif esp_phy esp_pm esp_ringbuf esp_rom esp_serial_slave_link esp_system esp_timer esp_websocket_client esp_wifi espcoredump esptool_py expat fatfs freemodbus freertos hal heap idf_test ieee802154 jsmn json led_strip libsodium log lwip main mbedtls mdns mqtt newlib nghttp nvs_flash openssl openthread partition_table perfmon protobuf-c protocomm pthread sdmmc soc spi_flash spiffs tcp_transport tcpip_adapter tinyusb ulp unity usb vfs wear_levelling wifi_provisioning wpa_supplicant xtensa
-- Component paths: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app_trace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app_update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asio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bootloader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bootloader_suppor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b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cbor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cmock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coap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console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cxx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driver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fuse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tls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32s3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adc_cal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common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eth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even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gdbstub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hid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http_clien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http_server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https_ota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https_server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hw_suppor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ipc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lcd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local_ctrl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netif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phy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pm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ringbuf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rom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serial_slave_link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system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timer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websocket_clien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wifi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coredump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tool_py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xpa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fatfs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freemodbus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freertos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hal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heap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idf_tes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ieee802154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jsmn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json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common_components/led_strip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libsodium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log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lwip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main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mbedtls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mdns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mqt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newlib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nghttp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nvs_flash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openssl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openthread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partition_table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perfmon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protobuf-c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protocomm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pthread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sdmmc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soc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spi_flash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spiffs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tcp_transpor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tcpip_adapter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tinyusb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ulp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unity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usb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vfs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wear_levelling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wifi_provisioning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wpa_supplican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xtensa
-- Configuring done
-- Generating done
-- Build files have been written to: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build
[3/1058] Generating ../../partition_table/partition-table.bin
Partition table binary generated. Contents:
*******************************************************************************
# ESP-IDF Partition Table
# Name, Type, SubType, Offset, Size, Flags
nvs,data,nvs,0x9000,24K,
phy_init,data,phy,0xf000,4K,
factory,app,factory,0x10000,1M,
*******************************************************************************
[176/1058] Performing configure step for 'bootloader'
-- Found Git: K:/Espressif/tools/idf-git/2.34.2/cmd/git.exe (found version "2.34.1.windows.1")
-- The C compiler identification is GNU 8.4.0
-- The CXX compiler identification is GNU 8.4.0
-- The ASM compiler identification is GNU
-- Found assembler: K:/Espressif/tools/xtensa-esp32s3-elf/esp-2021r2-patch3-8.4.0/xtensa-esp32s3-elf/bin/xtensa-esp32s3-elf-gcc.exe
-- Detecting C compiler ABI info
-- Detecting C compiler ABI info - done
-- Check for working C compiler: K:/Espressif/tools/xtensa-esp32s3-elf/esp-2021r2-patch3-8.4.0/xtensa-esp32s3-elf/bin/xtensa-esp32s3-elf-gcc.exe - skipped
-- Detecting C compile features
-- Detecting C compile features - done
-- Detecting CXX compiler ABI info
-- Detecting CXX compiler ABI info - done
-- Check for working CXX compiler: K:/Espressif/tools/xtensa-esp32s3-elf/esp-2021r2-patch3-8.4.0/xtensa-esp32s3-elf/bin/xtensa-esp32s3-elf-g++.exe - skipped
-- Detecting CXX compile features
-- Detecting CXX compile features - done
-- Building ESP-IDF components for target esp32s3
-- Project sdkconfig file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sdkconfig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soc/esp32s3/ld/esp32s3.peripherals.ld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rom/esp32s3/ld/esp32s3.rom.ld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rom/esp32s3/ld/esp32s3.rom.api.ld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rom/esp32s3/ld/esp32s3.rom.libgcc.ld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rom/esp32s3/ld/esp32s3.rom.newlib.ld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bootloader/subproject/main/ld/esp32s3/bootloader.ld
-- Adding linker scrip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bootloader/subproject/main/ld/esp32s3/bootloader.rom.ld
-- Components: bootloader bootloader_support efuse esp32s3 esp_common esp_hw_support esp_rom esp_system esptool_py freertos hal log main micro-ecc newlib partition_table soc spi_flash xtensa
-- Component paths: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bootloader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bootloader_suppor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fuse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32s3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common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hw_suppor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rom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system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tool_py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freertos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hal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log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bootloader/subproject/main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bootloader/subproject/components/micro-ecc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newlib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partition_table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soc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spi_flash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xtensa-- Configuring done
-- Generating done
-- Build files have been written to: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build/bootloader
[202/1058] Performing build step for 'bootloader'
[1/101] Generating project_elf_src_esp32s3.c
[2/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hal/CMakeFiles/__idf_hal.dir/mpu_hal.c.obj
[3/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lldesc.c.obj
[4/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hal/CMakeFiles/__idf_hal.dir/wdt_hal_iram.c.obj
[5/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dedic_gpio_periph.c.obj
[6/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hal/CMakeFiles/__idf_hal.dir/cpu_hal.c.obj
[7/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gdma_periph.c.obj
[8/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adc_periph.c.obj
[9/101] Building C object CMakeFiles/bootloader.elf.dir/project_elf_src_esp32s3.c.obj
[10/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gpio_periph.c.obj
[11/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soc_include_legacy_warn.c.obj
[12/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ledc_periph.c.obj
[13/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i2c_periph.c.obj
[14/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mcpwm_periph.c.obj
[15/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i2s_periph.c.obj
[16/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interrupts.c.obj
[17/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lcd_periph.c.obj
[18/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pcnt_periph.c.obj
[19/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rtc_io_periph.c.obj
[20/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sdio_slave_periph.c.obj
[21/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sigmadelta_periph.c.obj
[22/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spi_periph.c.obj
[23/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sdmmc_periph.c.obj
[24/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rmt_periph.c.obj
[25/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usb_periph.c.obj
[26/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uart_periph.c.obj
[27/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touch_sensor_periph.c.obj
[28/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timer_periph.c.obj
[29/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oc/CMakeFiles/__idf_soc.dir/esp32s3/usb_phy_periph.c.obj
[30/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bootloader_clock_init.c.obj
[31/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bootloader_common_loader.c.obj
[32/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spi_flash/CMakeFiles/__idf_spi_flash.dir/esp32s3/spi_flash_rom_patch.c.obj
[33/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bootloader_common.c.obj
[34/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secure_boot.c.obj
[35/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esp_image_format.c.obj[36/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micro-ecc/CMakeFiles/__idf_micro-ecc.dir/uECC_verify_antifault.c.obj
[37/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flash_partitions.c.obj[38/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flash_encrypt.c.obj
[39/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bootloader_random.c.obj
[40/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bootloader_random_esp32s3.c.obj
[41/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bootloader_mem.c.obj
[42/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bootloader_flash.c.obj[43/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esp32s3/bootloader_soc.c.obj
[44/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bootloader_panic.c.obj[45/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bootloader_utility.c.obj
[46/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esp32s3/bootloader_sha.c.obj
[47/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bootloader_init.c.obj
[48/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esp32s3/bootloader_esp32s3.c.obj
[49/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bootloader_clock_loader.c.obj
[50/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bootloader_flash_config_esp32s3.c.obj
[51/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flash_qio_mode.c.obj
[52/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bootloader_console_loader.c.obj
[53/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bootloader_efuse_esp32s3.c.obj
[54/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CMakeFiles/__idf_bootloader_support.dir/src/bootloader_console.c.obj
[55/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fuse/CMakeFiles/__idf_efuse.dir/src/esp_efuse_fields.c.obj
[56/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fuse/CMakeFiles/__idf_efuse.dir/src/esp_efuse_api.c.obj
[57/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fuse/CMakeFiles/__idf_efuse.dir/src/esp_efuse_utility.c.obj
[58/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fuse/CMakeFiles/__idf_efuse.dir/src/esp_efuse_api_key_esp32xx.c.obj
[59/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fuse/CMakeFiles/__idf_efuse.dir/esp32s3/esp_efuse_fields.c.obj
[60/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fuse/CMakeFiles/__idf_efuse.dir/esp32s3/esp_efuse_rtc_calib.c.obj
[61/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fuse/CMakeFiles/__idf_efuse.dir/esp32s3/esp_efuse_utility.c.obj
[62/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fuse/CMakeFiles/__idf_efuse.dir/esp32s3/esp_efuse_table.c.obj
[63/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hw_support/CMakeFiles/__idf_esp_hw_support.dir/compare_set.c.obj
[64/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hw_support/CMakeFiles/__idf_esp_hw_support.dir/port/esp32s3/rtc_init.c.obj
[65/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hw_support/CMakeFiles/__idf_esp_hw_support.dir/port/esp32s3/rtc_clk_init.c.obj
[66/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hw_support/CMakeFiles/__idf_esp_hw_support.dir/cpu_util.c.obj
[67/101] Building ASM object esp-idf/esp_rom/CMakeFiles/__idf_esp_rom.dir/patches/esp_rom_longjmp.S.obj
[68/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rom/CMakeFiles/__idf_esp_rom.dir/patches/esp_rom_tjpgd.c.obj
[69/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hw_support/CMakeFiles/__idf_esp_hw_support.dir/port/esp32s3/rtc_clk.c.obj
[70/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system/CMakeFiles/__idf_esp_system.dir/esp_err.c.obj
[71/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rom/CMakeFiles/__idf_esp_rom.dir/patches/esp_rom_uart.c.obj
[72/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rom/CMakeFiles/__idf_esp_rom.dir/patches/esp_rom_sys.c.obj
[73/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hw_support/CMakeFiles/__idf_esp_hw_support.dir/port/esp32s3/rtc_wdt.c.obj
[74/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rom/CMakeFiles/__idf_esp_rom.dir/patches/esp_rom_crc.c.obj
[75/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hw_support/CMakeFiles/__idf_esp_hw_support.dir/port/esp32s3/rtc_pm.c.obj
[76/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hw_support/CMakeFiles/__idf_esp_hw_support.dir/port/esp32s3/rtc_time.c.obj
[77/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hw_support/CMakeFiles/__idf_esp_hw_support.dir/port/esp32s3/chip_info.c.obj
[78/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xtensa/CMakeFiles/__idf_xtensa.dir/eri.c.obj
[79/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hw_support/CMakeFiles/__idf_esp_hw_support.dir/port/esp32s3/rtc_sleep.c.obj
[80/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xtensa/CMakeFiles/__idf_xtensa.dir/xt_trax.c.obj
[81/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log/CMakeFiles/__idf_log.dir/log_noos.c.obj
[82/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esp_common/CMakeFiles/__idf_esp_common.dir/src/esp_err_to_name.c.obj
[83/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log/CMakeFiles/__idf_log.dir/log.c.obj
[84/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log/CMakeFiles/__idf_log.dir/log_buffers.c.obj
[85/101] Building C object esp-idf/main/CMakeFiles/__idf_main.dir/bootloader_start.c.obj
[86/101] Linking C static library esp-idflogliblog.a
[87/101] Linking C static library esp-idfesp_romlibesp_rom.a
[88/101] Linking C static library esp-idfesp_commonlibesp_common.a
[89/101] Linking C static library esp-idfxtensalibxtensa.a
[90/101] Linking C static library esp-idfesp_hw_supportlibesp_hw_support.a
[91/101] Linking C static library esp-idfesp_systemlibesp_system.a
[92/101] Linking C static library esp-idfefuselibefuse.a
[93/101] Linking C static library esp-idfbootloader_supportlibbootloader_support.a
[94/101] Linking C static library esp-idfspi_flashlibspi_flash.a
[95/101] Linking C static library esp-idfmicro-ecclibmicro-ecc.a
[96/101] Linking C static library esp-idfsoclibsoc.a
[97/101] Linking C static library esp-idfhallibhal.a
[98/101] Linking C static library esp-idfmainlibmain.a
[99/101] Linking C executable bootloader.elf
[100/101] Generating binary image from built executable
esptool.py v3.3.2-dev
Creating esp32s3 image...
Merged 1 ELF section
Successfully created esp32s3 image.
Generated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build/bootloader/bootloader.bin
[101/101] cmd.exe /C "cd /D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buildbootloaderesp-idfesptool_py && K:Espressifpython_envidf4.4_py3.8_envScriptspython.exe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partition_table/check_sizes.py --offset 0x8000 bootloader 0x0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build/bootloader/bootloader.bin"
Bootloader binary size 0x51f0 bytes. 0x2e10 bytes (36%) free.
[1057/1058] Generating binary image from built executable
esptool.py v3.3.2-dev
Creating esp32s3 image...
Merged 2 ELF sections
Successfully created esp32s3 image.
Generated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build/blink.bin
[1058/1058] cmd.exe /C "cd /D K:Espressifframeworksesp-...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build/blink.bin"
blink.bin binary size 0x2e990 bytes. Smallest app partition is 0x100000 bytes. 0xd1670 bytes (82%) free.

Project build complete. To flash, run this command:
K:Espressifpython_envidf4.4_py3.8_envScriptspython.exe ......componentsesptool_pyesptoolesptool.py -p (PORT) -b 460800 --before default_reset --after hard_reset --chip esp32s3  write_flash --flash_mode dio --flash_size detect --flash_freq 80m 0x0 buildbootloaderbootloader.bin 0x8000 buildpartition_tablepartition-table.bin 0x10000 buildblink.bin
or run 'idf.py -p (PORT) flash'

我们使用的灯为蓝色灯,故进行menuconfig配置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idf.py menuconfig

配led type为GPIO,蓝色灯IO口为41号,故配置为41号为输出。

再烧写;利用idf.py -p COM41 flash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idf.py -p COM41 flash
Executing action: flash
Running ninja in directory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build
Executing "ninja flash"...
[1/5] cmd.exe /C "cd /D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build/blink.bin"
blink.bin binary size 0x2e990 bytes. Smallest app partition is 0x100000 bytes. 0xd1670 bytes (82%) free.
[2/5] Performing build step for 'bootloader'
[1/1] cmd.exe /C "cd /D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buildbootloaderesp-idfesptool_py && K:Espressifpython_envidf4.4_py3.8_envScriptspython.exe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partition_table/check_sizes.py --offset 0x8000 bootloader 0x0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build/bootloader/bootloader.bin"
Bootloader binary size 0x51f0 bytes. 0x2e10 bytes (36%) free.
[2/3] cmd.exe /C "cd /D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sp-idf-v4.4.2/components/esptool_py/run_serial_tool.cmake"
esptool.py esp32s3 -p COM41 -b 460800 --before=default_reset --after=hard_reset write_flash --flash_mode dio --flash_freq 80m --flash_size 2MB 0x0 bootloader/bootloader.bin 0x10000 blink.bin 0x8000 partition_table/partition-table.bin
esptool.py v3.3.2-dev
Serial port COM41
Connecting...
Chip is ESP32-S3
Features: WiFi, BLE
Crystal is 40MHz
MAC: 7c:df:a1:e7:b1:4c
Uploading stub...
Running stub...
Stub running...
Changing baud rate to 460800
Changed.
Configuring flash size...
Flash will be erased from 0x00000000 to 0x00005fff...
Flash will be erased from 0x00010000 to 0x0003efff...
Flash will be erased from 0x00008000 to 0x00008fff...
Compressed 20976 bytes to 13119...
Writing at 0x00000000... (100 %)
Wrote 20976 bytes (13119 compressed) at 0x00000000 in 0.4 seconds (effective 380.2 kbit/s)...
Hash of data verified.
Compressed 190864 bytes to 99479...
Writing at 0x00010000... (14 %)
Writing at 0x0001b911... (28 %)
Writing at 0x00021171... (42 %)
Writing at 0x00027349... (57 %)
Writing at 0x0002ef7b... (71 %)
Writing at 0x00037d8c... (85 %)
Writing at 0x0003e074... (100 %)
Wrote 190864 bytes (99479 compressed) at 0x00010000 in 2.3 seconds (effective 665.7 kbit/s)...
Hash of data verified.
Compressed 3072 bytes to 103...
Writing at 0x00008000... (100 %)
Wrote 3072 bytes (103 compressed) at 0x00008000 in 0.1 seconds (effective 424.9 kbit/s)...
Hash of data verified.

Leaving...
Hard resetting via RTS pin...
Done

也可以利用串口进行查看运行过程。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idf.py -p COM41 monitor
Executing action: monitor
Running idf_monitor in directory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
Executing "K:Espressifpython_envidf4.4_py3.8_envScriptspython.exe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tools/idf_monitor.py -p COM41 -b 115200 --toolchain-prefix xtensa-esp32s3-elf- --target esp32s3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examplesget-startedblinkbuildblink.elf -m 'K:Espressifpython_envidf4.4_py3.8_envScriptspython.exe'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toolsidf.py' '-p' 'COM41'"...
--- WARNING: GDB cannot open serial ports accessed as COMx
--- Using \.COM41 instead...
--- idf_monitor on \.COM41 115200 ---
--- Quit: Ctrl+] | Menu: Ctrl+T | Help: Ctrl+T followed by Ctrl+H ---
ESP-ROM:esp32s3-20210327
Build:Mar 27 2021
rst:0x15 (USB_UART_CHIP_RESET),boot:0xa (SPI_FAST_FLASH_BOOT)
Saved PC:0x42016e1a
0x42016e1a: esp_pm_impl_waiti a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pm/pm_impl.c:839

SPIWP:0xee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ce3808,len:0x1650
load:0x403c9700,len:0xbb8
load:0x403cc700,len:0x2f88
entry 0x403c9954
I (24) boot: ESP-IDF v4.4.2 2nd stage bootloader
I (25) boot: compile time 20:28:37
I (25) boot: chip revision: 0
I (26) boot.esp32s3: Boot SPI Speed : 80MHz
I (31) boot.esp32s3: SPI Mode       : DIO
I (36) boot.esp32s3: SPI Flash Size : 2MB
I (40) boot: Enabling RNG early entropy source...
I (46) boot: Partition Table:
I (49) boot: ## Label            Usage          Type ST Offset   Length
I (57) boot:  0 nvs              WiFi data        01 02 00009000 00006000
I (64) boot:  1 phy_init         RF data          01 01 0000f000 00001000
I (72) boot:  2 factory          factory app      00 00 00010000 00100000
I (79) boot: End of partition table
I (83) esp_image: segment 0: paddr=00010020 vaddr=3c020020 size=08168h ( 33128) map
I (98) esp_image: segment 1: paddr=00018190 vaddr=3fc906e0 size=026f8h (  9976) load
I (102) esp_image: segment 2: paddr=0001a890 vaddr=40374000 size=05788h ( 22408) load
I (113) esp_image: segment 3: paddr=00020020 vaddr=42000020 size=179c8h ( 96712) map
I (134) esp_image: segment 4: paddr=000379f0 vaddr=40379788 size=06f58h ( 28504) load
I (141) esp_image: segment 5: paddr=0003e950 vaddr=50000000 size=00010h (    16) load
I (146) boot: Loaded app from partition at offset 0x10000
I (147) boot: Disabling RNG early entropy source...
I (163) cpu_start: Pro cpu up.
I (163) cpu_start: Starting app cpu, entry point is 0x403750c4
0x403750c4: call_start_cpu1 at K:/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2/components/esp_system/port/cpu_start.c:160

I (0) cpu_start: App cpu up.
I (177) cpu_start: Pro cpu start user code
I (177) cpu_start: cpu freq: 160000000
I (177) cpu_start: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I (180) cpu_start: Project name:     blink
I (185) cpu_start: App version:      v4.4.2
I (190) cpu_start: Compile time:     Aug 16 2022 20:28:14
I (196) cpu_start: ELF file SHA256:  ec5db4dae472023a...
I (202) cpu_start: ESP-IDF:          v4.4.2
I (207) heap_init: Initializing. RAM available for dynamic allocation:
I (214) heap_init: At 3FC937C8 len 0004C838 (306 KiB): D/IRAM
I (220) heap_init: At 3FCE0000 len 0000EE34 (59 KiB): STACK/DRAM
I (227) heap_init: At 3FCF0000 len 00008000 (32 KiB): DRAM
I (233) heap_init: At 600FE000 len 00002000 (8 KiB): RTCRAM
I (240) spi_flash: detected chip: gd
I (244) spi_flash: flash io: dio
W (247) spi_flash: Detected size(16384k) larger than the size in the binary image header(2048k). Using the size in the binary image header.
I (261) sleep: Configure to isolate all GPIO pins in sleep state
I (268) sleep: Enable automatic switching of GPIO sleep configuration
I (275) cpu_start: Starting scheduler on PRO CPU.
I (0) cpu_start: Starting scheduler on APP CPU.
I (295) example: Example configured to blink GPIO LED!
I (295) gpio: GPIO[41]| InputEn: 0| OutputEn: 0| OpenDrain: 0| Pullup: 1| Pulldown: 0| Intr:0
I (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FF!
I (1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N!
I (2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FF!
I (3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N!
I (4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FF!
I (5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N!
I (6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FF!
I (7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N!
I (8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FF!
I (9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N!
I (10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FF!
I (11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N!
I (12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FF!
I (13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N!
I (14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FF!
I (15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N!
I (16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FF!
I (17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N!
I (18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FF!
I (19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N!
I (20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FF!
I (21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N!
I (22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FF!
I (23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N!
I (24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FF!
I (25305) example: Turning the LED ON!

运行结果如下视频所示:

点亮一个蓝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