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if else语句中if 后只有一行代码,其后的分号加不加有什么影响?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c语言中if else语句中if 后只有一行代码,请问 此行代码后的分号加不加有什么影响?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这是必须要加的,代表一个执行的完结,不加导致后面结构错误

网友B:
你要说大括号加不加还有得讨论,分号还能不加?

话说你提问的问题很泛啊,不会是那个人吧?

网友C:
分号是一定要加的,语言规范是这样规定的,可以不用大括号,也可以写到一行,分号不能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要说大括号加不加还有得讨论,分号还能不加? 话说你提问的问题很泛啊,不会是那个人吧?

肯定就是那个人了

网友E:
这个每一条语句都要加的,不加就是语法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就是那个人了

肯定我不是你希望的大大啦,别太迷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说大括号加不加还有得讨论,分号还能不加? 话说你提问的问题很泛啊,不会是那个人吧?

肯定我不是你希望的大大啦,别太迷恋我啦。你一个人用两个帐号 自问自答,有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每一条语句都要加的,不加就是语法错误了

谢谢。跟其他语言有些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号是一定要加的,语言规范是这样规定的,可以不用大括号,也可以写到一行,分号不能少。

谢谢。跟其他语言有些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必须要加的,代表一个执行的完结,不加导致后面结构错误

谢谢。跟其他语言有些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就是那个人了

一看他这个态度肯定就是了,以后还是远离点

网友:
报错呗,不遵循语法 如果能编译过也是逻辑错

网友:
自己动手尝试一下,看看编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