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Adc测试内部温度传感器对比

楼主:
很久之前用国产MCU,内部温度传感器来测温度,但是小批后发现温度有点不太准啊,

一直以为是国产MCU的问题,后来用了ST的也是一样。

一般内部温度传感器都是用来测量相对的温度,而不是绝对温度的。

翻看了YTL的手册, 内部也有明确的说明

写个函数来测试一下,比较简单这个

这个V25已经要到最小值了1.26,会不会批量里面有低于最小值的呢

雅特力这个最小值放的还不够宽啊。

目前市内温度估计20几度,雅特力测试出来是30几度

于是拿出了ST的片子,测试下温度

64度,更加不准了,内部温度传感器还是用来测试相对温度吧

网友A:
内部温度传感器是测量芯片内部的温度,对室外温度没有什么太大的线性关系。我用过MSP430,经过较正后误差2度左右,算是最好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部温度传感器是测量芯片内部的温度,对室外温度没有什么太大的线性关系。我用过MSP430,经过较正后误差2 ...

校准是在固定的温度做补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校准是在固定的温度做补偿吗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将片内温度跟室外温度做一对比,将差值写到温度转换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