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32WB415系列蓝牙BLE 5.0 MCU测评】3.0 蓝牙通信移植

楼主:
蓝牙通信移植

一、前言

    在前面的测评中我都是使用雅特力官方的AT32 IDE进行测试的,但鉴于此次蓝牙通信方面的工程量相当庞大,而且移植稳定性没有太大的保障,在研究了几天之后,我觉得在蓝牙通信方面测试的代码还是使用官方蓝牙例程所使用的MDK5进行测评测试。

二、蓝牙工程初识

    我们可以在雅特力官方的文档中找到官方的蓝牙例程,其中第一个是雅特力官方编写的蓝牙开发手册,第二个附件就是我们需要的蓝牙例程。WB415的蓝牙模块集成在MCU当中的,所有在测试蓝牙功能时,我们需要两个工程,分别对WB415的蓝牙功能和MCU功能进行编写,其中蓝牙和MCU是通过内部的串口进行通信的。

    通过查看手册,了解到编写蓝牙功能的工程是ARM9工程。我们可以到KEIL的官网下载相应的ARM9拓展包,这样就可以打开工程了,接下来是ARM9的安装过程,整体没有什么坑,基本按照默认的来就可以了。

    上图就是官方的蓝牙部分例程,编译后会生成相应的bin文件,后面我们需要通过ICP工具将bin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中。

    同样我们打开MCU部分的工程。在编译后也会生出相应的hex文件,在工程目录下的objects文件夹中可以找到

三、下载运行

    在雅特力官网可以下载到相应的ICP下载工具

    打开ICP工具后,首先需要连接AT-Link,如果AT-Link版本过低,工具也会提醒自动帮你更新,然后选择要下载的对应文件即可

    下载蓝牙的bin文件时需要将下载的起始地址改为00000000,不然会和后面MCU的hex文件地址冲突,导致无法下载

    选择好后即可点击下载,首次下载前会跳出两个提示,不用管他继续下载就好了

    下载好后,打开手机上的LightBlue软件(手机百度就可以下载到),然后选择WB415的蓝牙进行连接(我试了几次都是下载后,要断电重启,手机才能检索到蓝牙,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操作的问题),连接成功后,点击前缀为0000c101的会话窗口

    发送01,开发板上的红灯,对应亮起,00熄灭。

    发送02

    按下开发板上的按键后,黄灯亮起。

四、代码分析

    控制方面主要时通过MCU工程中的at_cmd_handler函数进行控制处理,后续自己编写相应的控制函数也应在相应的控制逻辑进行编写

void at_cmd_handler(void)
{
  uint8_t msg_id = SIZEOFMSG-1, i;
  if(recv_cmp_flag == SET)
  {
      for(i = 0; i <= SIZEOFMSG; i++)
      {
        if(memcmp(recv_data, at_cmd_list[i].at_cmd_string, strlen(recv_data)) == 0)
        {
          printf("%s", recv_data);
          msg_id = i;
          break;
        }
      }

      switch(at_cmd_list[msg_id].msg_id)
      {
        case AT_CMD_IOSET0:
        {
          at32_led_off(LED2);
          at_cmd_send(AT_RESULT_OK0);
          break;
        }
        case AT_CMD_IOSET1:
        {
          at32_led_on(LED2);
          at_cmd_send(AT_RESULT_OK1);
          break;
        }
        case AT_CMD_IOGET:
        {
          if(gpio_output_data_bit_read(GPIOB, GPIO_PINS_7))
          {
            at_cmd_send(AT_RESULT_OK1);
          }
          else
          {
            at_cmd_send(AT_RESULT_OK0);
          }
          break;
        }
        default:
        {
          at_cmd_send(AT_RSP_ERROR);
          break;
        }
      }
    recv_cmp_flag = RESET;
    memset(recv_data, 0, strlen(recv_data));
  }
}

网友:
可以测试测试通信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