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整,做个升压电路,结果输出等于输入电压?

楼主:
求助

想做升压降压电路没有降压怎么整

结果输出脚电压和输入脚电压一样,都是3V

网友:
『结果输出脚电压和输入脚电压一样』

你的升压芯片没有工作,所以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网友:
原理图看着没啥问题,多调试调试硬件吧。

网友:
没降就算好的啦~

网友:
这话说的。

网友A:
楼主做的升压电路,保持不变明显有问题,看上去就是芯片根本没工作。这怎么跟没降就算好的扯上关系呢。。咱这是帮忙解决问题呀,可不能这么说。

网友:
测量一下引脚1的波形和幅度,判断芯片是否正常工作。否则对照资料,确认一下R21和R22的阻值是否合适。

网友:
请测量一下引脚1的波形和幅度,确定芯片是否正常工作。然后再对照资料核对一下R21和R22的确阻值是否合适。

网友:
1、首先确认一下数据手册跟你这原理图是不是一样。

2、确认一下元器件是否都用对了。比如说电阻阻值、电感、电容等。

3、确认一下焊工是否到位,是不是有虚焊什么的。

4、如果上面都没有错,那就上高科技,检测一下电源的电压、电流波形。以此来判定是电源供电质量有问题,还是负载有问题。

虽然我没有太多电源的经验,但是希望这个思路对你有点提示。

网友:
先把每個元件都檢查看看,看有沒有假焊的情況,有的話就重新焊一遍,確保都有吃到錫。
如果還是發生一樣的情況,再去檢查有沒有配錯被動元件導致Boost IC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升压电路,保持不变明显有问题,看上去就是芯片根本没工作。这怎么跟没降就算好的扯上关系呢。。 ...

哈哈~ 这个是一般的梗啦,芯片工作就是有压降的,5V变4.7V的啥的。楼主这个输入等于输出,刚好是等于是很奇怪。

问题暂时没想出,而且有时候隔空很难判断,还不会远程把脉QAQ

网友:
电路都画错了,输入经过电感,又经过二极管导通直接到输出了,都没有经过芯片。

网友:
先仔细阅读器件手册,检查电路(包括PCB)是否正确,元件参数是否满足,再查焊接,这些都没问题的话,应该可以得到想要的输出。

网友B:
电路图没有问题。我猜你应该是FB那两个电阻R21,R22贴片的时候贴反了,所以导致看起来都是3V,实际上应该是输出电压略高于3V。我遇到好多朋友经常粗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没有问题。我猜你应该是FB那两个电阻R21,R22贴片的时候贴反了,所以导致看起来都是3V,实际上应该是 ...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
电路里的芯片没有工作,所以输入电压通过二极管直接到输出.先看看有没有元件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