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等长

楼主:
为什么用AD做差分等长时,有些差分等长不会出现做等长的那个框框呢,如图一直都是个十字架

网友A:
你是不是没选要等长的目标,我用的AD9,必须选择下,即使你是差分对也得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选要等长的目标,我用的AD9,必须选择下,即使你是差分对也得选。

楼主的问题怎么选择

有些差分等长不会出现做等长的那个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怎么选择 有些差分等长不会出现做等长的那个框

PCB界面,T->R,选择要 等长的线对中短的,然后table,里面按Net选线对里的另一条。我用AD9就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怎么选择 有些差分等长不会出现做等长的那个框

选了差分线一样,就这组Class等长不了,是不是和Signal length为n/a有关系呢

网友:
  而且为什么选不到最长的那对呢

网友:
AD9、AD16、AD21,这3个版本操作都是不一样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