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爱用元器件,赢88芯积分(专用盖楼帖)

楼主:
你有什么用到飞起,特别中意的元器件吗,分享它的型号以及优点,让更多小伙伴儿们知道它!

如何参与:跟帖回复本楼,分享自己中意的器件:请附上器件datasheet链接(相关datasheet请访问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通过站内搜索获得)并陈述分享理由,理由可以是该器件的优点、自己的使用体验感悟等。

任务奖励:额外88芯积分

任务日期:2022年08月19日——2022年09月20日

网友:
INA117

FEATURES

COMMON-MODE INPUT RANGE:

±200V (VS = ±15V)

PROTECTED INPUTS:

±500V Common-Mode

±500V Differential

UNITY GAIN: 0.02% Gain Error max

NONLINEARITY: 0.001% max

CMRR: 86dB min

APPLICATIONS

CURRENT MONITOR

BATTERY CELL-VOLTAGE MONITOR

GROUND BREAKER

INPUT PROTECTION

SIGNAL ACQUISITION IN NOISY

ENVIRONMENTS

FACTORY AUTOMATION

网友A:
ESP32,蓝牙+Wifi,主频240MHz,性能强劲,作为通用mcu也不错。

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view/22625338.html

网友:
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new_part/FD6288T,fortior-tech,22599585.html

峰岹科技

FD6288T

非常好用的电机预驱动,FD6288 是一款集成了三个独立的半桥栅极驱动集成电路芯片,专为高压、高速驱动MOSFET 和 IGBT 设计,可在高达+250V 电压下工作。

网友:
我推荐一款全局曝光的国产sensor->sc031gs:30万像素,最大的分辨率为640H x 480V,最大帧率为180帧、基于背照式全局曝光工艺、支持单帧HDR、支持DVP/MIPI/LVDS等数据接口、价格便宜(包含镜头的模组在10+ RMB)

芯片资料:https://smartsens.oss-cn-beijing.aliyuncs.com/web/products/SC031GS_V5.0.pdf

网友:
峰岹科技

FD6288T

非常好用的电机预驱动,FD6288 是一款集成了三个独立的半桥栅极驱动集成电路芯片,专为高压、高速驱动MOSFET 和 IGBT 设计,可在高达+250V 电压下工作。

网友:
最先接触的六轴传感器MPU6050,性能也OK,体积小,还有角度寄存器,用在项目上非常合适。网上例程也多,出问题容易找~

芯片资料: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pdf/4263066,604,MPU-6050.pdf

网友:
CS1232

芯海科技出的一款可以PIN TO PIN 替换TI的ADS1232的芯片,价格仅四分之一左右,超级有性价比,用了感觉准确度没什么区别。

https://item.szlcsc.com/138001.html

网友:
UCD3138064A

UCD3138控制器的结构使用了可编程的数字状态机硬件,和集成式通用微控制器一起,执行快速电压/电流回路控制,完成必要的电源管理和系统通讯任务。这些先进的电源外设可以在处理器上自主运行,无需依赖速度更慢的固件决定或者复杂的共享资源时间切片。

UCD3138064 PDF资料大全-Datasheet下载中文网-电子工程世界 (eeworld.com.cn)

网友:
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view/51782589.html

我中意的这个元器件是RT4730,专门用于点AMOLED的,这个器件的优点是:价格便宜,封装小巧,外围器件少集成度高 。之前用的是TI的,选用RT4730后感觉性价比方面完胜TI的。特推荐出来,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用到

网友:
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search.html?from=datasheet&t=partno&k=GRM31CR71C106KA12L

村田的电容性价比比较好,优点:价格便宜,可靠、封装小 ,  缺点:货期略长,有待改善。特此推荐

网友:
IXDN604SI,IXDN604SI pdf中文资料,IXDN604SI引脚图,IXDN604SI电路-Datasheet-电子工程世界 (eeworld.com.cn)IXDN604SI是我用的最多的MOS驱动IC,驱动电流大,不容易损坏,以前用其它品牌的替代测试,在PCB设计不好时,其它品牌的驱动IC会因驱动端的负电压损坏,而IXDN604SI 不会。

网友:
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new_part/CM6800,Champion%20Microelectronic%20Corp.,9227342.html               用来做双管正激,比较简单好调.价格便宜

网友:
STC89C52

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new_part/STC89C52RC-40I,stc,22664473.html

手里有一个STC89C52的快速开发板。大学的时候学过51单片机,因此对于51单片机的开发,很容易上手。虽然这个芯片已经过时,但STC89C52开发板提供了IO管脚的排针连接,开发和程序下载很容易,因而非常方便测试各种接口的电子模块。依旧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32,蓝牙+Wifi,主频240MHz,性能强劲,作为通用mcu也不错。   http://datasheet.eeworld.co ...

这个确实好。

网友:
SY8120B 及升级系列矽力杰 DCDC。 稳定 好用 价格还好。

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search.html?from=datasheet&t=partno&k=sy8120

网友:
雅特力at32f403 at32f413 at32f407系列芯片.

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search.html?t=partno&from=datasheet&k=at32f403a

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search.html?t=partno&from=datasheet&k=AT32F413C8T7

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new_part/AT32F407RCT7,Artery,22824306.html

网友:
STM32G030C8T6
性能足够,引脚多,接口丰富,价格便宜

STM32G030C8T6,STM32G030C8T6 pdf中文资料,STM32G030C8T6引脚图,STM32G030C8T6电路-Datasheet-电子工程世界 (eeworld.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