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6750测评】+软件模拟IIC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数值

楼主:
中间有点事情断更了下,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开发测试,今天先搞个简单的软件模拟IIC读取温湿度的数据,使用传感器还是我之前用过的,SHT20,后续我将对其他一些传感器进行小制作丰富我们的传感器使用案例。

软件模拟我们还是需要新建我们的一些文件,对于这两个我们的分来进行。

void IIC_Init(void)

{

    uint32_t pad_ctl =  IOC_PAD_PAD_CTL_OD_SET(1);

    HPM_IOC->PAD[IOC_PAD_PD24].FUNC_CTL = IOC_PD24_FUNC_CTL_GPIO_D_24;

    HPM_IOC->PAD[IOC_PAD_PD25].FUNC_CTL = IOC_PD25_FUNC_CTL_GPIO_D_25;

    gpio_set_pin_output_with_initial(HPM_GPIO0, GPIO_DO_GPIOD, 24, 1);

    gpio_set_pin_output_with_initial(HPM_GPIO0, GPIO_DO_GPIOD, 25, 1);

    IIC_SpeedCtl(5);

    SDA_H; //拉高SDA线,处于空闲状态

    SCL_H; //拉高SCL线,处于空闲状态

这是我们的IO初始化选择的是P2端口的PD24和PD25端口。初始化我们先初始化成输出的配置,其实SDA需要读取才可以,所以我们的在接下的文件中需要进行两种配置,一个是IO输出,一个是改变其输出变为输入。

这里是具体IO操作,我们的更换成先辑的库。

然后我接了下我的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发送接受都是正常的。

之后串口打印出来。可以显示,也是正常的。

硬件连接如上。本次调试基本是基于了其先辑给的库历程,后续我们看看硬件能不能驱动,同时目前看到先辑的库也是和我们经常开发STM32单片机有所区别的,还需要好好熟悉下。

网友:
i2c万变不离那几个时序,感谢分享精彩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