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入口处理

楼主:
如果直接使用明纬电源模块出来的直流电,有没有什么稳压电路,一般都怎么处理?加电源滤波器

网友A:
看电源质量,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开关电源都有稳压电路吧。

网友:
楼主的明纬电源模块是否与用电设备(楼主的电路板等)在同一外壳中?

如是,则电源模块与用电设备之间是否需要加稳压电路,视用电设备需要而定。用电设备对供电要求非常高则需要第二次稳压。用电设备对供电要求不很高则不需要。例如台式计算机,外壳内有个开关电源,供电给主板,并不需要二次稳压。

网友:
可以说一下需要什么指标的电压

给什么设备或者负载供电

网友:
如果輸出距離太遠,並個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源质量,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开关电源都有稳压电路吧。

开关电源都有稳压电路什么意思?内部带稳压了吗?我没有直接用过电源出来的,一般后面都有LDO或DCDC转换,用的都是转出来的电源,所以基本不做多余的电路,就是放些滤波电容,加个防反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