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电机控制器引起的电机效率和温升问题

楼主:
无论是什么种类的电机控制器或变频器,在运行的过程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谐波电压和电流,使电动机在非正弦电压、电流下运行。谐波会引起电机定子铜耗、转子铜耗、铁耗及附加损耗的增加,直接导致电机的真实效率降低,并且有可能出现温升过高问题。因此在做电机控制器的设计或选型时,其输出信号的谐波含有率是一项比较重要的指标。

电机控制器引起的电机效率和温升问题解决方案

既然要对电机控制器的输出信号进行谐波分析,就必须用到宽频带的谐波分析仪。当前行业的做法一般用多通道的功率分析仪来组件电机测试系统来进行测试。如图所示,在测试过程中实时采集电机和驱动器的电参数和机械参数,在分析电机和控制器的实时单独效率的同时,也可以把谐波测试结果记录下来,考量其余效率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网友:
发热和死区设置的合理理性是不是关系更大,谐波和调制方式感觉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