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池管理+手持小风扇调试疑问

楼主:
之前有做过小风扇DIY,赶上论坛这次活动,就报名了,管管这边很给力的也给安排上了

零件收到有一周了,焊接上调试了一下发现效果不甚理想

请有成功经验的坛友帮忙指导下

开箱照

物料不多,但还是没有佩奇,电池风扇座以及电阻没有,好在可以去其他地方拆来用

板子

背面EE log,有客编,从包装上也能看出来LCSC配的物料

焊个半成品

上电,充满灯亮

接上小风扇,按键后有风扇灯 (风扇没转可以理解是空载)

换个小风扇试试,这是没有按键的情况 0v

一档 5.45v

一档 6.05v

三档 7.37v

三档换个风扇 9.28v (风扇没转可以理解是空载)

换个风扇后三档都是 4.14v (风扇转了,但是换档后转速没有变化)

附上原理图和功能输出介绍

目前看起来感觉是过载了(带扇叶的风扇功率太大,换另外一个无扇叶马达后可以实现换档调速,但是还是感觉3档速度太低)

之前踩坑是说这个电感是3.3 而不是原理图上的33,但是换了之后感觉还是没有太大改善,不知道是不是芯片有问题了,但是只有一个,有空再找个试试

后续计划是这个风扇功能调好后接上其他控制电路,比如人体感应开关或者摇头电机等实现追人送风效果

网友:
收到~~我呼叫咱们小伙伴来帮你看看呀

网友:
看到了,你第一幅万用表测电压上面那副图的风扇接线是错的,正负极反了。你查一下风扇正负极有没有接对,我看了一下三档对应的电压是对的。

网友A:
还有USB供电风速是不会变化的,只是最低档运行,电池端用电池供电才能可调,调试焊接技巧见论坛发布的调试注意事项上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
只有电池供电三档可调,USB供电只能低速运行和关闭两种状态,注意风扇正负极,可以看群主的操作视频。

网友:
这个芯片的地是那个大焊盘,我起先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后面把芯片取下来,给地上了焊锡,然后用风枪再焊上去,后面就正常了。

网友:
看了好多遍原理图,量了N次,弄这个搞一天才弄好。你可以根据我的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USB供电风速是不会变化的,只是最低档运行,电池端用电池供电才能可调,调试焊接技巧见论坛发布的调试 ...

你看我最后一幅图量测的电压,三档切换是没有变化的,但是风扇的正负级应该没有影响,直流电机只有正反转不同应该

网友:
供电只有从电池端供电且电压和输出功率满足要求才能有三档输出的USB接口供电,芯片检测是充电状态,只有低档和关闭功能。

网友:
好东西,期待楼主找到问题发经验贴

网友:
这个风扇的控制方式什么?电压还是PWM?

网友:
来膜拜一下大佬,给大佬上杯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