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电源输入端那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不是消耗一部分热量呢?

看手册的说明,还有右边圈出来这个,不是很理解他的意思

网友A:
RCC是为了分担4056的电流消耗从而减少4056的发热,右边的曲线是RCC不同阻值和不同CS电压下的最大充电电流的关系。

网友B:
还是不是很懂,在线等详细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是很懂,在线等详细原理

假设当前的充电电压是3.8V,VSS是5V,电流是800mA这时VCC=5V,有(5V-3.8V)*0.8A的功率是被4056消耗了,如果串联电阻,这时Rcc的压降是0.8A*Rcc,4056的VCC电压是5V减去Rcc的压降,4056发热会减少。

网友:
热耗散功率电阻

网友:
电阻是保护IC用的

网友:
4056是线性充电,效率较低,特别在电池电压较低的时候。用开关方式充电芯片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C:
降低VCC端的输入电压,进而降低TP4056的功率损耗,简单直白点,功耗=输入输出压差*输出电流,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降低VCC端的输入电压,进而降低TP4056的功率损耗,简单直白点,功耗=输入输出压差*输出电流,明白?

无非降压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C是为了分担4056的电流消耗从而减少4056的发热,右边的曲线是RCC不同阻值和不同CS电压下的最大充电电流的 ...

RCC是为了分担4056的电流消耗从而减少4056的发热,

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右边的曲线,我还是没看明白他描述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假设当前的充电电压是3.8V,VSS是5V,电流是800mA这时VCC=5V,有(5V-3.8V)*0.8A的功率是被4056消耗了, ...

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不是使用二极管,而是使用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降低VCC端的输入电压,进而降低TP4056的功率损耗,简单直白点,功耗=输入输出压差*输出电流,明白?

那为什么不使用二极管的压降呢

网友:
硬件萌新不是很懂,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RCC是为了分担4056的电流消耗从而减少4056的发热,   这个可 ...

右边图片以5V为例,Rcc电阻最少时充电电流比较小,然后随着电阻增大充电电流升高,Rcc阻值在一定范围时充电电流能达到800mA,电阻再增加时充电电流变小。800mA左边的区域是因为5056发热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VCC的电压比较高,4056分摊的功率较大。800mA右边的区域是因为Rcc的阻值过大,如果电流过大VCC的电压就会降低,所以充电电流会减小。800mA那个区域是理想的RCC阻值使5056的发热和VCC电压正好能满足800mA充电电流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边图片以5V为例,Rcc电阻最少时充电电流比较小,然后随着电阻增大充电电流升高,Rcc阻值在一定范围时充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不是使用二极管,而是使用电阻呢

你发的这里面说了呀,电阻或者二极管,这个例子选用的是电阻降压降耗,曲线图也给你说了不同充电电流对应的降耗电阻的选用阻值

网友:
应该用欧姆定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