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工具 Bombercat

楼主:
Bombercat 是一种结合了 RP2020 和 ESP32 MCU 的安全工具。它结合了最常见的技术:NFC 技术(近场通信)用于访问控制、识别和银行卡的磁条技术。使用诸如 Arduino、CircuitPython 和 MicroPython(LinuxGizmos 和 ElectronicCats)等框架进行编程。

网友:
BomberCat 支持的射频协议如下:

  • 支持的射频协议:
    • NFCIP-1、NFCIP-2协议
    • ISO/IEC 14443A、ISO/IEC 14443B PICC、NFC Forum T4T 模式(通过主机接口)
    • NFC Forum T3T 通过主机接口
    • 根据 NFC Forum 数字协议 T4T 平台和 ISO-DEP 设计的 ISO/IEC 14443A、ISO/IEC 14443B PCD
    • 快乐PCD模式
    • MIFARE Classic PCD加密机制(MIFARE Classic 1K/4K)
    • NFC 论坛标签 1 到 5(MIFARE Ultralight、Jewel、Open FeliCa 标签、MIFAREDESFire
    • ISO/IEC 15693/ICODE VCD 模式
    • 包括 NXP ISO/IEC14443-A 和 Innovatron ISO/IEC14443-B 知识产权许可权

BomberCat 列出的规格包括:

  • 处理器系统:
    • Cortex M0+ 处理器( 高达 133 MHz )
    • ESP32-WROOM-32 双核 Tensilica LX6(最高 240 MHz)
  • 连接性:
    • Wi-Fi(带 WiFiNINA)
    • 成为
  • USB:
    • 1 个 USB Type-C 2.0
  • 输入/输出接口:
    • 1x 状态 LED,1x 用户按钮,1x 复位按钮
  • 其它功能:
    • NFC 读卡器、卡和 NFC 论坛
    • Magspoof 线圈
    • 充电器 电池 LiPo 垫

网友:
期待更多评测

网友:
老外的东西,现在只能看看

网友:
感謝介紹,期待評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