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开关电源 mos管栅极有pwm信号,但是不能正常导通

楼主:
本人电源小白,最近老师让做一个数字buck电路。pwm信号我是用信号发生器给的,做完了发现pmos管栅极有正常的pwm信号,但是源极和漏极之间就是不能正常导通。本来以为是mos管问题,但是把mos管单独拿出来搭了个电路发现mos管是好的,然后我把buck部分去了,mos管直接接电阻,发现电阻的电压波形也正常,所以我觉得是不是buck电路参数的问题。但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出具体原因,所以来请教论坛里的高手~~ 这是我用的buck电路 这是输出电压,不管占空比是多少,输出电压始终等于电源电压 这是栅极的信号,感觉比较正常 这是源极与栅极之间的波形 这是源极和漏极之间的波形,这个波形就很奇怪。 搞了两天了,是在找不出原因,希望大神们能给我解惑!

O}Q8{YMT8Q0MHQRY[E)ZZ`6.png (0 Bytes, 下载次数: 0)

EB6MT3)A4%5S~ZTU[8872VG.png (0 Bytes, 下载次数: 0)

KIAV%7_B{J$ATA7}$E`9([1.png (0 Bytes, 下载次数: 0)

网友A:
图一是原理图,图二是输出电压,不管占空比怎么变,始终等于电源电压,图三是栅极信号,图四是源极和栅极间的波形,图五是源极和漏极波形。第一次发帖,不太会排版,见谅~

网友B:
这个和你电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你是不是对电源电路有什么误解?问个简单问题,buck的占空比D=Vo/VIn,电路参数不变的条件下,负载从 1欧姆变化到1M欧姆,问下D改变吗?电感上的电流波形改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一是原理图,图二是输出电压,不管占空比怎么变,始终等于电源电压,图三是栅极信号,图四是源极和栅极间 ...

『但是源极和漏极之间就是不能正常导通』

你根据什么现像,说源极和漏极之间不能正常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一是原理图,图二是输出电压,不管占空比怎么变,始终等于电源电压,图三是栅极信号,图四是源极和栅极间 ...

『图二是输出电压,不管占空比怎么变,始终等于电源电压』

如果MOS管没有导通,该电路输出端怎么会有电压?可见MOS管导通了,至少在PWM的一个周期内曾有部分时间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你电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你是不是对电源电路有什么误解?问个简单问题,buck的占空比D=Vo/VIn,电路 ...

抱歉,回晚了。我对电源这块确实没什么理解,对于你的问题,我觉得占空比不会,至于电感电流我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但是源极和漏极之间就是不能正常导通』 你根据什么现像,说源极和漏极之间不能正常导通?   ...

抱歉,回晚了。我看示波器上源极和漏极的波形是个衰减的振荡波,我觉得要是正常导通的话应该也是个pwm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抱歉,回晚了。我看示波器上源极和漏极的波形是个衰减的振荡波,我觉得要是正常导通的话应该也是个pwm波 ...

衰减振荡期间,就是MOS管关断期间,水平直线期间,就是MOS管导通期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二是输出电压,不管占空比怎么变,始终等于电源电压』 如果MOS管没有导通,该电路输出端怎么会有 ...

我调占空比,输出电压始终不变,就很奇怪。正常的buck不是D增大,Vo就增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衰减振荡期间,就是MOS管关断期间,水平直线期间,就是MOS管导通期间。

这个我还真不懂,以后我好好学下,这个buck是我做的第一个电源,是学校老师给的任务。那么能请问一下,为什么输出电压不能调么?是跟电感、电容的参数有关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衰减振荡期间,就是MOS管关断期间,水平直线期间,就是MOS管导通期间。

我在调试过程中,还把后半部分的电容电感都去了,然后直接在二极管那边并联了一个电阻,测完了发现波形很好啊,但是把所有东西都接上就不好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抱歉,回晚了。我看示波器上源极和漏极的波形是个衰减的振荡波,我觉得要是正常导通的话应该也是个pwm波 ...

你的PWM信号,是R11左边由信号发生器输入的,占空比在一次测量期间并不变化。而你的负载电阻数值相当大,即输出电流相当小(根据输出电压12V计算,大约9mA)。

470uF电容与1.33千欧电阻,时间常数约0.6秒,远大于PWM周期(至少上万倍)。在PWM周期这么短的时间内,470uF电容放电极少,电压几乎没有下降,而每个PWM周期内,MOS管导通一次,使电容充电到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回晚了。我看示波器上源极和漏极的波形是个衰减的振荡波,我觉得要是正常导通的话应该也是个pwm波 ...

3楼问你的问题,就是为了说明你的Buck电路现在工作于这种 “控制不住” 的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抱歉,回晚了。我看示波器上源极和漏极的波形是个衰减的振荡波,我觉得要是正常导通的话应该也是个pwm波 ...

所以,你的电路工作完全正常。如果需要输出电压随PWM占空比变化,只要减小负载电阻数值,让电感中电流(平均值)较大即可。

不过,10uH电感,总是小了。不妨用大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PWM信号,是R11左边由信号发生器输入的,占空比在一次测量期间并不变化。而你的负载电阻数值相当大, ...

哦哦,学到了。大神,那我现在是要降低这个时间常数RC吗?电感的参数要不要重新算算?我原本计划是做开关频率10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的电路工作完全正常。如果需要输出电压随PWM占空比变化,只要减小负载电阻数值,让电感中电流(平 ...

哦哦,我去试试。原谅我问题比较多,比较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调试过程中,还把后半部分的电容电感都去了,然后直接在二极管那边并联了一个电阻,测完了发现波形很 ...

对的。电感电容都去掉,负载电阻两端当然是矩形波。出现矩形波,说明你的MOS管导通关断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哦,学到了。大神,那我现在是要降低这个时间常数RC吗?电感的参数要不要重新算算?我原本计划是做开关 ...

『那我现在是要降低这个时间常数RC吗?』

不是降低RC时间常数,而是要让电感中电流连续,至少比较接近连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哦,学到了。大神,那我现在是要降低这个时间常数RC吗?电感的参数要不要重新算算?我原本计划是做开关 ...

首帖说 “搞了两天了” 也没有找出原因。其实,电路工作是正常的,当然找不出原因。与其花两天时间找原因,不如花两个小时把Buck电路教材(老师既然让你做Buck电路,想必有教材)好好看看,把Buck电路各部分如何动作搞清楚,事半功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我现在是要降低这个时间常数RC吗?』 不是降低RC时间常数,而是要让电感中电流连续,至少比较接近 ...

刚调试去了。大神,我按你说的减小了电阻,只用了一个90欧的,但是还是不行,电压还是电源电压,我占空比设置的0.5。原理图上的电容用的是470uF的,我觉得太大了,换了个47uF的,我应该换回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帖说 “搞了两天了” 也没有找出原因。其实,电路工作是正常的,当然找不出原因。与其花两天 ...

是啊,平时没好好学,遇到问题就抓瞎,要不是您指点一下,我现在还蒙在鼓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调试去了。大神,我按你说的减小了电阻,只用了一个90欧的,但是还是不行,电压还是电源电压,我占空比 ...

我用的直流电源一直限流0.1A,会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调试去了。大神,我按你说的减小了电阻,只用了一个90欧的,但是还是不行,电压还是电源电压,我占空比 ...

我想,你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给定占空比0.5,验证输出电压是否输入电压之半。

要想 “行”,除减小负载电阻值外,更应该加大电感值。还需要注意:电感是否能够承受0.1A这么大的直流电流(而不磁饱和)。

至于电容,不必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给定占空比0.5,验证输出电压是否输入电压之半。 要想 “行”, ...

maychang老师,刚才我参照你的建议去看了电力电子书。我看书上时间常数τ是L/R,但是书上的图没有电容,搞得我有点迷惑。我按照你的建议换了个大电感(100uH,手头暂时只有这个,还有个68uH的磁环电感,被我减了几圈线圈,现在也不知道感值多少了),然后按书上的公式计算了一下,输出电流瞬时值的最大最小值都在十几毫安左右,电流应该是连续的。但是电流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调试去了。大神,我按你说的减小了电阻,只用了一个90欧的,但是还是不行,电压还是电源电压,我占空比 ...

咱们这样想想:电感小到极限就是电感短路掉,只剩470uF电容,二极管因反向而可以不去管它(视为开路)。此时电路和普通的半波整流电容滤波完全一样。而半波整流,我们知道,当电容量较大,负载电流比较小的时候,负载两端电压可以达到输入电压的峰值。这,就是你的Buck电路的工作状态(输出电压不受控制)。所以,要想让PWM占空比为0.5时输出电压为输入电压的一半,就应该加大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咱们这样想想:电感小到极限就是电感短路掉,只剩470uF电容,二极管因反向而可以不去管它(视为开路)。此 ...

maychang老师,我换了个100uH的电感上去(开关频率100K),输出电压能调节了但是感觉效果不是很好(没有严格按照Vo/Vi=D),输出电阻很烫,而且到mos栅极的pwm信号的占空比跟我信号发生器的不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我换了个100uH的电感上去(开关频率100K),输出电压能调节了但是感觉效果不是很好(没有 ...

这些都是正常的。

负载两端电压不严格遵循输入电压乘以占空比,是因为MOS导通的占空比已经发生变化,与你的信号发生器输出的占空比不同。占空比发生变化,是因为各环节(双极型三极管、为MOS管门极放电的三极管、MOS管)的上升和下降都有延迟。另外,MOS管有损耗,电感也有损耗(还可能发生磁饱和)。至于负载电阻发热,那要看你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如果输出电压为6V而负载电阻90欧,电阻上应该耗散0.4W功率。如果是贴片电阻,应该是比较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正常的。 负载两端电压不严格遵循输入电压乘以占空比,是因为MOS导通的占空比已经发生变化, ...

哦哦,是这样啊,我懂了,我再去做些优化。这次交流您让我受益匪浅,对电源这块的理解加深了一些,很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们这样想想:电感小到极限就是电感短路掉,只剩470uF电容,二极管因反向而可以不去管它(视为开路)。此 ...

maychang老师,再次感谢您,我已经做出来了。刚我把信号发生器换成了DSP,闭环了之后发现效果还挺好的。一开始用信号发生器测得时候效果感觉不满意,我还担心呢,结果换上DSP之后感觉挺不错,电压稳定的速度也挺快。这两天非常感谢!!!

网友:
加一级放大吧,似乎不够

网友:
驱动电压似乎低了,不能推动MOS管。试试加一级放大试试看吧。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