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脸识别的自动打卡健走计时系统】Maixbit K210串口通信协议调试

楼主:
调试任务

  • 本项目需要用到无线通信方式(LoRa)将打卡点之间的数据和识别结果进行通信,因此在完成K210的人脸识别后,下一个环节自然就是需要打通K210和无线通信模块的通信接口。而串口UART接线少,支持双工双向通信,构建通信协议比较简单,因此首选打通串口通信

调试准备

  • 为了避免重复造轮子,先到gitee上下载Sipeed的例程: https://gitee.com/Sipeed/maixpy_scripts
  • 阅读 目录 maixpy_scripts/ application / uartTrans / README.md 下的md文件,可知已经封装好的一套UART通信包格式,可以非常高效地利用起来。

连接硬件

  • 采用USB转串口TTL工具连接板子上的22和23引脚
  • 关于K210开发板的引脚定义,如果有疑问,可以查阅文档《Maix-Bit-V2.0-Pin-assignment-table.xlsx》

代码部分

  • uart_protocol.py
import ustruct

class UartTrans:
    def __init__(self, uart):
        self.uart = uart
        self.orders = {}
        self.args = {}

    CRC16_TABLE = (
    0x0000, 0xC0C1, 0xC181, 0x0140, 0xC301, 0x03C0, 0x0280, 0xC241, 0xC601,
    0x06C0, 0x0780, 0xC741, 0x0500, 0xC5C1, 0xC481, 0x0440, 0xCC01, 0x0CC0,
    0x0D80, 0xCD41, 0x0F00, 0xCFC1, 0xCE81, 0x0E40, 0x0A00, 0xCAC1, 0xCB81,
    0x0B40, 0xC901, 0x09C0, 0x0880, 0xC841, 0xD801, 0x18C0, 0x1980, 0xD941,
...
    0x4100, 0x81C1, 0x8081, 0x4040)

    def crc16(self, data):
        crc = 0xFFFF
        for char in data:
            crc = (crc >> 8) ^ self.CRC16_TABLE[((crc) ^ char) & 0xFF]
        crc = ustruct.pack('<H', crc)
        crc = crc[0] << 8 | crc[1]
        return crc

    # brief: register cmd
    # cmd: strng, cmd name
    # fun: the function will be execute
    # args: parameter of the fun
    def reg_cmd(self, cmd, fun, *args):
        hcmd = hash(cmd)
        self.orders[hcmd] = fun
        self.args[hcmd] = args

    # brief: unregister cmd
    # cmd: string
    def unreg_cmd(self, cmd):
        hcmd = hash(cmd)
        try:
            del self.orders[hcmd]
        except:
            print("unreg order {} failed".format(cmd))
        try:
            del self.args[hcmd]
        except:
            pass

    # brief: pack data,
    # data: data will be packed
    # return: packed data(packed data format: 0xddff(head) len data crc16 0xaaff(end))
    def pack_data(self, data, cmd = 0):
        head = 0xddff
        end = 0xaaff
        data = bytearray(data)
        crc = self.crc16(data)
        fmt = '>HBH'+str(len(data))+'sHH'
        is_cmd = 1 if cmd else 0
        data = ustruct.pack(fmt, head, is_cmd, len(data), data, crc, end)
        return data

    # brief: unpack data
    # data: the rawdata will be unpacked(rawdata format: 0xddff len data crc16 0xaaff)
    # return: unpacked data
    def unpack_data(self, data, size):
        data = bytearray(data)
        ra = size - 4
        ret = []
        for i in range(ra):
            try:
                (head, is_cmd, len) = ustruct.unpack('>HBH', data[i:i+5])
                if(head == 0xddff):  # check head
                    try:
                        fmt = '>'+str(len)+'sHH'
                        (s, crc, end) = ustruct.unpack(
                            fmt, data[i+5:])
                        if s != None:
                            crc_check = self.crc16(s)
                            if crc == crc_check:
                                ret.append((is_cmd, s))
                            else:
                                print("receive crc check failed: ", data)
                        continue
                    except:
                        continue
            except:
                continue
        return ret

    def read(self):
        read_data = self.uart.read()
        if read_data:
            udatas = self.unpack_data(read_data, len(read_data))
            return udatas

    def write(self, s, is_cmd = 0):
        s = self.pack_data(s, is_cmd)
        return self.uart.write(s)

    # execute cmd
    # cmd: string
    def exec_cmd(self, cmd):
        hcmd = hash(cmd)
        try:
            args = self.args[hcmd]
            try:
                self.orders[hcmd](*args) # execute cmd fun
            except:
                print("can't find cmd: ", cmd)
        except:
            try:
                self.orders[hcmd]() # execute cmd fun
            except:
                print("can't find cmd: ", cmd)

    def bytes_to_nums(self, b):
        ret = []
        i = 0
        while i < len(b):
            try:
                t = ustruct.unpack('>s', b[i:i+1]) # type
                t = t[0].decode('utf-8')
                fmt = '>' + t
                try:
                    num = ustruct.unpack(fmt, b[i+1:])
                    ret.append(num[0])
                    i = i + 1 + ustruct.calcsize(str(t))
                except:
                    i = i + 1
            except:
                i = i + 1
        return ret

    # fl: uint8_t(B),int8_t(b), uint16_t(H), int16_t(h), uint32_t(I), int32_t(i), double(d), str(s)
    def pack_num(self, n, fl):
        return  ustruct.pack(">s"+fl,fl,n)

    # read data, parse to cmd and execute
    def parse(self, udatas):
        ret = []
        if udatas:
            for udata in udatas:
                is_cmd  = udata[0]
                if udata[0]: # cmd
                    self.exec_cmd(udata[1])
                else: # data
                    nums = self.bytes_to_nums(udata[1])
                    if len(nums) > 0:
                        ret.append(nums) # is nums
                    try:
                        s = udata[1].decode('utf-8') # is string
                        ret.append(s)
                    except:
                        pass
        return ret
  • uart_dual.py demo测试文件,主要功能是通过UART1和UART2接收PC下发的串口指令,然后根据指令进行执行(打印信息)
# 同时开启两个 uartTrans 例程
from fpioa_manager import fm
import time
from machine import UART
import ustruct
from uart_protocol import UartTrans

def cus_cmd(uart, str):
    print("execute cus cmd {}".format(str))
    uart.write("execute cus cmd {}".format(str))

# read cmd from uart and execute cmd fun
if __name__ == "__main__":
    fm.register(22, fm.fpioa.UART1_TX, force=True)
    fm.register(21, fm.fpioa.UART1_RX, force=True)

    fm.register(24, fm.fpioa.UART2_TX, force=True)
    fm.register(23, fm.fpioa.UART2_RX, force=True)

    uart1 = UART(UART.UART1, 115200, 8, 1, 0, timeout=1000, read_buf_len=4096)
    uart2 = UART(UART.UART2, 115200, 8, 1, 0, timeout=1000, read_buf_len=4096)

    uart_TA = UartTrans(uart1)
    uart_TB = UartTrans(uart2)

    # pack cus cmd and send
    print("send the packed 'cus' cmd to uart1")
    uart_TA.write('cus', 1)

    # register cus cmd
    uart_TA.reg_cmd("cus", cus_cmd, uart1, "cus1")
    uart_TB.reg_cmd("cus", cus_cmd, uart2, "cus2")

    # start to parse the receive cmd
    while True:
        uart_TA.parse(uart_TA.read())
        uart_TB.parse(uart_TB.read())
        time.sleep_ms(100)

'''output
pc send:
DD FF 01 00 03 63 75 73 E6 AB AA FF

analysis:
DD FF: head
01: cmd type
00 03: cmd len
63 75 73: 'cus'
E6 AB: crc16
AA FF: end
output:
>>> send the packed 'cus' cmd to uart1
recv cmd: b'cus'
execute cus cmd 1
'''

'''packed data:  cmd: b'cus'

'''

调试

  • 到这一步,大家都觉得完全没有难度,可是用PC下发以上格式的数据包,采用了CRC16的校验和,如果每次通过上位机手动发送命令时候,都是手工计算组包,那不是效率非常低?

  • 因此,巧用工具很关键,可以用串口助手的设定配置,完成自动的组包计算 可参考如下配置:

串口终端打印调试信息:

  • 发送命令后,在MaixPy上看到如下打印信息,则可以确定串口已可用。
  • 下一步,将与LoRa的通信模块进行串口接口调试,打通后将在下一个帖子更新出来!

网友A:
LoRa的通信速度可以达到多少列,好象这个板子匹配115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Ra的通信速度可以达到多少列,好象这个板子匹配115200.

LoRa速率比较慢的,用来传结果是够的,传图像参数不适合! 。。。计划跑500K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