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USB PD等多快充协议受电芯片CH224评估 - 第一篇 资料学习及开箱

楼主:
  1. 资料学习

从沁恒网站上下载了芯片数据手册1F版本。CH224系列包含三款芯片,CH221K(SOT23-6),CH224K(ESSOP10),CH224D(QFN20)。主要功能是支持USB PD3.0/2.0,BC1.2协议,内置通讯模块用于与Type-C供电设备进行CC通信。受电设备一侧,通过简单配置,选择电压档位。

两种配置输出电压档位配置方式

单电阻配置,三款芯片均支持。

224K和224D配置阻值:

只使用CFG1管脚。当CFG1不连接电阻(NC)时,输出20V。即CFG1-3都悬空时输出20V。

221K配置阻值。当CFG不连接电阻时,输出什么电压,数据手册上没有说明。

电平配置,224K和224G支持,221K不支持。

  1. 开箱测试

收到了CH224D Demo板。连接了单排弯针方便测试。

在未对demo 板配置做任何改动下,连接type-C供电设备,测量demo板输出。

连接55W电脑电源,测量输出20.05V。

连接20W USB-C Power Adaptor,测量输出9.12V

电脑Type-C口,测量输出5V。

Demo板上CFG1-CFG3都是悬空的状态。连接供电设备后,输出电压是供电设备提供的最高电压。不同的type-C口能够提供的最高电压不同。

  1. 思考
  1. 上电瞬间,或配置失效时,有可能输出20V电压。因此建议使用该芯片的受电设备的电源输入需要能够至少耐压20V以上,并带有OVP保护,以免损坏设备。
  2. 另外还有一点小思考,在电平配置方式下,能否增加一种配置,停止电压输出?在给电池充电的应用中,当电池满充时,可以关断Type-C输出电压。提出来供大家探讨,也不知道PD协议是否支持这种操作?

网友:
估计只能自己加外部控制了,或者硬件配置好

网友:
可不可以用mos管来动态控制电阻,输出不同的电压?

网友:
如果输入电压满足输出20V,上电瞬间有可能会达到20V?这个设计不合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