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钐钴磁铁与钕铁硼磁铁的表面的磁感应强度最大是多少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钐钴磁铁与钕铁硼磁铁的表面的磁感应强度最大是多少

网友:
『钐钴磁铁与钕铁硼磁铁的表面的磁感应强度最大是多少』

这个问题应该问生产厂家。

网友A:
另外,永久磁铁的性能通常用磁能积和矫顽磁力这两个参数表示,很少考虑磁铁表面的磁感应强度。磁能积除以矫顽磁力,就是磁感应强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永久磁铁的性能通常用磁能积和矫顽磁力这两个参数表示,很少考虑磁铁表面的磁感应强度。磁能积除以矫 ...

钕铁硼磁铁最大磁能积是52M,而钐钴钕铁硼磁铁的最大磁能积是32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钕铁硼磁铁最大磁能积是52M,而钐钴钕铁硼磁铁的最大磁能积是32M

『钕铁硼磁铁最大磁能积是52M,而钐钴钕铁硼磁铁的最大磁能积是32M』

没有听说过 “钐钴钕铁硼磁铁”,只听说过钐钴磁铁和钕铁硼磁铁。

网友:
钕铁硼磁铁表面磁通密度一般 3000~4000 gs, 钐钴的剩磁和磁能积要比钕铁硼磁铁低,但具有更高的工作温度和矫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