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哪些芯片可以跑Linux系统?

楼主:
都哪些芯片可以跑Linux系统?

网友:
这个多了去了,主要是看你想用哪个?然后再看他支持不支持,这个可以直接问代理

网友:
我之前看到过STM32F系列的跑过超级精简版的Linux,所以很多芯片应该都能跑。

网友:
很多,,一般是带有MMU的芯片可以跑linux,,我司刚fullmask一版芯片回来,成功点亮,双核A53,最高1.2GHz主频,还有1-2个RISCV小核

手上准备做量产测试的一个项目也是可以跑精简linux,双核A7,最高1GHz主频,考虑效率,当前只是跑了个uboot,没有装载linux kernel

推荐你去搜索IPC SOC芯片,中端起步的,基本上都是可以跑linux的

网友:
在没有图形界面的情况下,Tiny Core Linux 的运行内存为 64MB。现在好多芯片都可以满足跑linux。

网友: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5410644/article/details/116576212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