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7801芯片串口打印问题

楼主:
继上一贴,调试完成后,就想着通过串口打印试试,结果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程序是通过按键改变led闪烁频率,调试都没问题,关键是我通过printf输出一个数据,出现问题了,用了两个串口调试助手都没有收到数据,也没有任何显示(端口,波特率设置都没问题)(是usb转串口),附图,求助,求助,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

网友:
IAR编译的

网友:
程序调试都没问题,LED闪烁正常

网友A:
printf相关的函数定义了吗?

网友B:
是不是得打开【RTS/CTS】功能。

网友C:
程序可以提供吗?找论坛测试过这个板卡的网友,帮你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可以提供吗?找论坛测试过这个板卡的网友,帮你测试一下

可以的,怎么发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得打开【RTS/CTS】功能。

这个我不太清楚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rintf相关的函数定义了吗?

这样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可以提供吗?找论坛测试过这个板卡的网友,帮你测试一下

我又发了一贴,附程序的

国产AC7801X芯片的串口打印问题(附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15482-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不太清楚哎

用串口助手,把这个打开试试能不能正常通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嘛

int fputc(int ch, FILE *f) 需要把串口输出的函数写到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 fputc(int ch, FILE *f) 需要把串口输出的函数写到这里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EUSCI_A_UART_transmitData(EUSCI_A1_BASE, (int8_t) ch);

        /* 等待发送完毕 */
        while (EUSCI_A_UART_queryStatusFlags(EUSCI_A1_BASE, EUSCI_A_UART_BUSY) != RESET);

        return (ch);
}
这种吗,会一直报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助手,把这个打开试试能不能正常通信!

没有发现这个哎,我用的这两个助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有发现这个哎,我用的这两个助手

下载一个友善串口助手。

网友A:
EUSCI_A_UART_queryStatusFlags这个函数你是在哪复制过来的 看看那边的RESET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一个友善串口助手。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USCI_A_UART_queryStatusFlags这个函数你是在哪复制过来的 看看那边的RESET定义

啥也没有定义,就是从网上直接复制的。我看到有很多这种重定义的,但是,把他们用在我的程序里面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