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脸识别的自动打卡健走计时系统】Maixbit K210驱动MAX98357A播放WAV音频

楼主:
调试目标

  • 采用MAIXBIT K210的I2S驱动MAX98357A,播放wav文件

上图引用来自:Adafruit MAX98357 I2S D类单声道放大器的使用教程-电子发烧友网 (elecfans.com)

调试步骤

  • 准备阅读官网I2S接口资料:https://wiki.sipeed.com/soft/maixpy/zh/modules/on_chip/i2s.html
  • 查看MAX98357A的接口资料: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cn/products/analog/audio/MAX98357A.html 这个音频DAC使用相对比较简单,只需要通过I2S输出音频数据即可,无需执行I2C等接口配置寄存器。非常方便!
  • 官网例程:
from fpioa_manager import *
from Maix import I2S, GPIO
import audio

# register i2s(i2s0) pin
fm.register(34, fm.fpioa.I2S0_OUT_D1, force=True)
fm.register(35, fm.fpioa.I2S0_SCLK, force=True)
fm.register(33, fm.fpioa.I2S0_WS, force=True)

# init i2s(i2s0)
wav_dev = I2S(I2S.DEVICE_0)

# init audio
#player = audio.Audio(path="/sd/6.wav")
player = audio.Audio(path="/sd/1.wav")
player.volume(50)

# read audio info
wav_info = player.play_process(wav_dev)
print("wav file head information: ", wav_info)

# config i2s according to audio info
wav_dev.channel_config(wav_dev.CHANNEL_1, I2S.TRANSMITTER, resolution=I2S.RESOLUTION_16_BIT,
                       cycles=I2S.SCLK_CYCLES_16, align_mode=I2S.RIGHT_JUSTIFYING_MODE)
wav_dev.set_sample_rate(wav_info[1])

# loop to play audio
while True:
    ret = player.play()
    if ret == None:
        print("format error")
        break
    elif ret == 0:
        print("end")
        break
player.finish()

调试心得

  • 需要检查I2S接口的信号是否有接错
  • 记得采用动圈喇叭进行输出
  • 将wav文件记得导入在TF 卡的对应目录下
  • 最重要的是:记得修改I2S输出的时钟周期格式,MAX98357支持的是16周期,而官方例程默认是32周期时钟。

希望以上分享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 需要检查I2S接口的信号是否有接错
  • 记得采用动圈喇叭进行输出
  • 将wav文件记得导入在TF 卡的对应目录下
  • 最重要的是:记得修改I2S输出的时钟周期格式,MAX98357支持的是16周期,而官方例程默认是32周期时钟。

能把这些建议提出来,大家可以借鉴,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