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显示和USB的奇怪现象!

楼主:
先说一下运行环境,屏幕显示采用了TouchGFX框架,USB采用HID模式,操作系统RTThread,单片机STM32H7系列。

现象是这样的,单片机接收USB数据,然后在屏幕中画波形(TouchGFX的波形控件)。当USB以100ms的速度发送波形数据,屏幕会不定时的卡顿1~3秒,屏幕卡顿是整个屏幕任务都没执行。当USB以20ms的速度发送波形数据,屏幕画波形居然非常流畅。

一开始我以为是MCU的频率不够,但后来20ms波形画的非常流畅,我就觉得不是MCU频率不够了。主要是这个卡顿是不定时的,所以很难分析出原因。大佬们可以帮忙分析分析原因~

网友A:
调成150ms再试一下,看有没有卡顿,多试几个时间,能否排除一下是间隔时间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成150ms再试一下,看有没有卡顿,多试几个时间,能否排除一下是间隔时间引起的?

150ms也卡,200ms也卡。手动发送的时候间隔不定,有时候也会卡。

网友B:
这就是发慢了不行?是不是这个东西里面有限制啊,发的快就连续画,画的慢就去做别的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发慢了不行?是不是这个东西里面有限制啊,发的快就连续画,画的慢就去做别的去了

感觉不太像,而且我把画屏幕的任务优先级调的很高,基本不会被其他任务抢占。

网友C:
你看下你给屏幕刷新的频率是多少 会不会太慢了没触发,有那种高低高低两个才处罚的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你给屏幕刷新的频率是多少 会不会太慢了没触发,有那种高低高低两个才处罚的逻辑

屏幕大概20ms刷新一次,但是不会每一帧都刷新,如果要显示新帧时,屏幕还在运行则直接跳过该帧,TouchGFX的功能。

网友D:
看一下rt 哪里计算特别耗时,我同事遇到过rt里面算个什么配置的东西大概得要150ms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rt 哪里计算特别耗时,我同事遇到过rt里面算个什么配置的东西大概得要150ms以上。

算个配置150ms,不是刚开机那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算个配置150ms,不是刚开机那会吧?

不是刚开机,具体我忘了,STF407,不算慢的mcu。开始也总是运行到某个步骤就明显的卡一下,后面追查到rt,它一个函数(算配置的)耗费了150ms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刚开机,具体我忘了,STF407,不算慢的mcu。开始也总是运行到某个步骤就明显的卡一下,后面追查到rt ...

这就很坑了,我感觉跟RT有一定关系,因为这个情况太奇怪了。速度快不卡,速度慢反而卡。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小弟还是很好奇,为何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小弟还是很好奇,为何会有这种问题

降低了屏幕的显示效果,卡顿现象不那么明显了。

感觉有任务调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小弟还是很好奇,为何会有这种问题
降低了屏幕的显示效果,卡顿现象不那么明显了。 感觉有任务调度的问题。

那个会不会因为需要计算的资源不一样导致CPU自动降频 就好像高端显卡跑英雄联盟很卡 后来外挂一个死循环补丁反而把显卡资源消耗多了,结果就不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降低了屏幕的显示效果,卡顿现象不那么明显了。 感觉有任务调度的问题。  那个会不会因为需 ...

STM32单片机没这么高级吧,还能自动降频?

为什么我感觉是任务调度问题,发的快了,LCD任务就不会跳到别的任务去执行,这样LCD任务一直运行就不会卡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