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节能的几点问题思考

楼主:
1 电动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

1.1 电动机的效率

效率=×100%=×100%

在实际运用中,电动机的效率还包括额定效率、最高效率、负载效率。额定效率和空载损耗是固定值,所以,电动机的效率高低与负载率的高低有关。负载率过低的时候,电动机的效率也就下降。而负载率高的时候,电动机就会快速运行下去。

1.2 电动机的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

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与负载率有关联,所以也是间接影响电动机的效率因素。当电动机在空载的情况下运作的话,其功率因数非常低,仅仅是0.1-0.2之间。而如果电动机的负载率增加,其功率因数也跟着增大。所以要注意的是,电动机在空载的情况下运行其效率也会大大降低。

2 电动机节能的几点思考

2.1 选用合适的电动机类型

要想提高电动机的效率,达到节能的目的。首先就必须要选择合理的电机类型。不同类型的电动机的容量、负载率、降耗性有所不同。所以在选择电动机时要选择那些新型的、效率高、节能好、降耗性强的电动机。

首先,选择节能型电动机,最受欢迎的是y系列的电动机。其性能好,启动性强并且效率高,节能性强,在工业中被广泛使用。

其次,要选择匹配的电动机。如果工厂要使用负荷率较高的电动机,就可以选择yx系列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该系列的电动机相对y系列的效率更高,且降耗更低。

网友:
导师说负载协同达到最优最省电

网友:
要想提高电动机的效率,达到节能的目的。首先就必须要选择合理的电机类型。不同类型的电动机的容量、负载率、降耗性有所不同。所以在选择电动机时要选择那些新型的、效率高、节能好、降耗性强的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