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能宕机,重写烧写程序后正常

楼主:
今天用一块国产的32片子  STM32F103RBT6  跑东西 发现板子不能工作 按键指示灯啥的都没反应,重新上电依然不能工作,连接电脑进debug居然正常了。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其他什么操作都没有 只是进了一次debug重新烧写了一遍程序就正常了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A:
假死?系统跑到某行代码卡住了,倒是挂起了?

网友B:
代码估计有隐性问题。要多测试去发现。

加了看门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死?系统跑到某行代码卡住了,倒是挂起了?

应该不是单纯的假死,尝试过断电重新上电,但依然不能工作,直到重新烧写程序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估计有隐性问题。要多测试去发现。 加了看门狗吗?

没加看门狗

网友C:
跑的是什么系统?freert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跑的是什么系统?freertos?

就一个裸机,有adc 片内flash读写 之类的简单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一个裸机,有adc 片内flash读写 之类的简单操作

有可能是把Flash中的程序修改或删除,导致程序出问题了吧?

网友:
应该还是程序问题,导致错误擦写了,或者锁死了,这种情况重启不好使

网友:
如果程序中有对程序存储器的在线编程代码,注意运行条件的设定,免得误操作。

网友:
看一下电平,盗版仿真器是对外供电的,可能拔了仿真器电平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