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tle ESP32-C3测评】第二篇:vscode+idf+oled跑通

楼主:
前言:前面讲VScode+idf的开发环境搭建好了,后面想做个实时的时间、天气显示的小demo,首先就需要先将显示调试出来,手里有个SSD1306,应该也足够可以显示了,就用它了。接下来做的就是驱动SSD1306。

GitHub上开源

项目,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适配咱的ESP32-C3。接下来看一下适配过程。

  1. 下载开源项目

去项目地址下载源码,下载完成解压到esp目录下,安装esp-idf的目录,如图所示。

图1

  1. 适配ESP32-C3

打开VSCode,打开ESP32-IDF-OLED-SSD1306文件夹,如图所示,接下来我们修改几个地方进行针对ESP32-C3的适配。

图2

  1. 修改配置I2C

如图2所示中打开编辑配置界面,如下图3所示,修改I2C的管脚定义,因为ESP32-C3只有一个I2C,SDA(GPIO8),SCL(GPIO9),I2C端口为0。

图3

  1. 修改flash大小

因为ESP32-C3的flash大小为4MB,需要修改为4MB,如图4所示,注意修改完成后一定点击保存按钮。

图4

  1. 编译下载

点击图2中选择处理器为ESP32-C3,点击项目文件路径,选择esp32c3,选择第一个,如下图所示。

点击编译项目,编译过程需要将杀毒关掉,否则编译非常慢,如下图所示,编译完成后会提示编译成功。

Usb插入电脑,设置串口,直接flash下载就可以了。

  1. 运行测试

下载完成需要重启,就能看到如下界面了。

esp32c3-oled

网友:
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适配咱的ESP32-C3,这个帖子讲解非常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ESP32的第三方库还是挺多的。使用起来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