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建分立MCU/CPU电路

楼主:
如何搭建分立MCU/CPU电路?

 有大侠和同好对这个感兴趣的吗?准备手动搭建分立的线路,起点1 GHz, 玩玩!

网友:
你想多了,1GHz根本不可能,用分立元件,1MHz都太高了。

网友:
我之前看到有个外国的,用分立器件搭建出了8位的单片机。。。密密麻麻的元件,还只能进行简单的运算。

网友:
意义不大吧。一堆锁存器、寄存器、触发器,体积太大了,画在图上跑跑仿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