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RET和RETI都是返回,这两个返回时作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RET和RETI都是返回,这两个返回时作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网友A:
『RET和RETI都是返回,这两个返回时作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RET 指令是从子程序返回,故只需要返回到 LCALL 或者 ACALL 指令之后的那条指令处继续执行。RETI 指令是从中断返回,除返回到被中断的那条指令之后的那条指令继续执行外,还要清除中断标志,否则另外的同级中断操作不能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T和RETI都是返回,这两个返回时作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RET 指令是从子程序返回,故只需要返回到 LC ...

感谢。